[示波器] H7-TOOL的250M示波器模组继续开整,争取2.25版本固件将发布,更新记录贴(2024-01-02)

楼主(2023-11-22):
这几天将发布2.24版本固件,发布后,全面开整250M示波器模组,除了视频专题教程,其余时间将全部来开发250M模组,直至发布。

2023-11-22

早期第1版模组,站长已经将250M模组的触发和采集都做好了,主要就是和TOOL的通信部分不稳定,要重新搞下。

前几天就收到了第2版250M示波器模组,上来就整懵了,采集的数据都没有变化,倒腾了两天,测试下硬件问题吧,一测发现-3.3V电压输出异常了,换个芯片测试。

2023-11-27

花了几天终于把之前的程序捋顺了。

2023-11-29

调整模组和TOOL的通信方式。

2023-12-12

TOOL上位机和TOOL已经可以正常展示波形。

2023-12-14

250M模组和TOOL新的通信模式即将完成。

2023-12-16

250M模组和TOOL新的通信已经完成,比较稳定了。

2023-12-21

前两天手拙,测量各个节点电压时,不小心短路了,电源芯片给搞坏了。

修理了下,又复活了。继续开整。

2023-12-25

调节增益参数中

2024-01-02

重新设计一版增益参数硬件

网友:
排队啦,群主记住给优惠啦

网友A:
250M示波器模组能单独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M示波器模组能单独使用吗?

主要是配套TOOL使用。

网友:
每次更新都是实打实的功能 , 真心好产品啊!

网友B:
看见新希望了
硬汉有没有考虑在转接板上加上隔离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新希望了
硬汉有没有考虑在转接板上加上隔离电路

隔离的话,低压基本没影响,主要是高压,高压的话,一般使用高压差分探头,JD,淘宝有很多卖的,就是不便宜。
https://item.jd.com/100014068678.html

当然,也可以自制。

开源150M示波器差分探头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807

网友:
250M还是非常给力的

楼主:
2023-11-27

花了几天终于把之前的程序捋顺了。

网友C:
硬汉哥,模组用了250M之后,那不是采样的时间就更短了?
本来就只能采一点点时间,如果频率上去了,那不是时间会更短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模组用了250M之后,那不是采样的时间就更短了?
本来就只能采一点点时间,如果频率上去了,那不是 ...

采样深度一定的情况下,采样率越高,记录的时间越短。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采样深度一定的情况下,采样率越高,记录的时间越短。

然后这个深度受限于H7-TooL的内存,是无法提升的。
所以要更高的采样率(用250M的模组),那么势必要牺牲掉记录时间。

是这样子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这个深度受限于H7-TooL的内存,是无法提升的。
所以要更高的采样率(用250M的模组),那么势必要牺 ...

这个模组本身有260KB的RAM,可以开200K用于存储深度。

网友:
上位机建议增加FFT功能,及完善各种参数自动测量.

网友D:
硬老师,如果H7 Tool能支持 ESP32的串口烧录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老师,如果H7 Tool能支持 ESP32的串口烧录就好了

ESP32很多都是外置SPI Flash存程序,可以使用TOOL的1拖4 SPI Flash烧录,速度比串口快很多。

楼主:
2023-11-29

调整模组和TOOL的通信方式。

网友:
跟H7-Tool 一样,肯定支持,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隔离的话,低压基本没影响,主要是高压,高压的话,一般使用高压差分探头,JD,淘宝有很多卖的,就是不便 ...

不好意思 ,是我没讲清楚,我指的是swd的和串口的隔离,我看示波器模块是两块板,要是能在上板上加上隔离,这样调个电机驱动、变频器啥的就不用换来换去了。
一边看波形一边调试 都不耽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是我没讲清楚,我指的是swd的和串口的隔离,我看示波器模块是两块板,要是能在上板上加上隔离 ...

自己打个板子就行。

画了一个H7-TOOL的SWD隔离模块(含UART隔离)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585&fromuid=58

楼主:
2.24版本固件已经发布,开始全力搞250M模组。

楼主:
2023-12-12

TOOL上位机和TOOL已经可以正常展示波形。

楼主:
2023-12-14

250M模组和TOOL新的通信模式即将完成。

楼主:
2023-12-16

250M模组和TOOL新的通信已经完成,比较稳定了。

楼主:
2023-12-21

前两天手拙,测量各个节点电压时,不小心短路了,电源芯片给搞坏了。

修理了下,又复活了。继续开整。

楼主(2023-12-25):
2023-12-25

调节增益参数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3-12-25

调节增益参数中

加油

楼主:
2024-01-02

重新设计一版增益参数硬件

网友:
手持H7-Tool v2.0 坐等ing

网友(2024-02-02):
请问硬汉哥,通信链路是如何连接的,是下面这样吗?
1. rp2040(超频)通过pio+dma读取AD芯片的并口数据存到片内ram中,这一部分的通信速度达到250MB/s。是这样吗?
2. 如果采用H7tool的屏幕显示,rp2040与H7tool的通信速率有多少呢,是大约240像素×1Byte×60Hz=14400Bytes/s吗?
3. 如果与PC机通讯,是rp2040直接与PC通讯,还是经由H7转发?
4. rp2040的PIO能否,以模拟沁恒的HSPI接口与CH569进行通讯的方式,通过USB3.0超速直接将AD芯片的数据事实传输至上位机,做到极高采样深度?
5. 经由H7转发给上位机,数据传输速率是多少呢?
6. 经由H7转发给上位机,数据采样深度是受rp2040内部ram限制的对吗?
希望大佬能为新手解惑!

网友:
请问armfly在2022帖子中提到的运放自激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highlight=250M

网友:
希望硬汉哥百忙之中能回复一下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