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请问使用fatfs文件系统开启cache的同时怎么设置才不会有问题

楼主(2023-11-22):
v7不开启cache的fatfs文件系统是正常使用的 移植的就是列程 但是我需要开启读写缓存 开启后fatfs就有问题 使用不了 请问改怎么修改设置

网友A:
配置mpu将fatfs中用到的所有的ram都设置为non cache,同时注意传给fatfs接口中的ram都得来自non cache.

网友:
一种方法是强制使用透写,写cache的时候强制更新ram。比较好的是配置mpu将某一段内存不进行缓存。然后将所有dma相关的操作都用该段内存进行操作。

网友:
这个需要你在底层驱动里面处理Cache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mpu将fatfs中用到的所有的ram都设置为non cache,同时注意传给fatfs接口中的ram都得来自non cache.

大佬您好 我用的是硬汉的教程和源码进行的fatfs的移植 我想请问您这个fatfs用到的内存块在那你设置或者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