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整了个华为家庭存储,产品还很不成熟。。。

楼主(2023-11-22):
因为工作需要,需要实时备份工作文档。云空间有泄露的风险,就整个人NAS。

以前是个轻度单盘的,用的微力同步,才几百块钱,挺好。这次整了个高级的,花了2k多,华为双盘的NAS。 这属于华为第一次做的类NAS产品。吐槽如下:

1. 可用插件有限,只有百度网盘和迅雷下载。
2. 远程同步功能只能建一个单目录,还是强制为“华为家庭存储”这么几个汉子。导致同步时,中文目录的存在导致mdk经常报错。
3. pc端软件占用cpu很高,稳定占用我的i9高达15%,风扇呼呼转。
4. 只能使用华为账户登录使用,限制了16个用户名。 也没有权限等级。
5. 不能对外发布共享链接。

感觉这个产品发布后,软件升级优化了一年多,还是很幼稚,有些失望。大家不要踩坑,最好等二代产品。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我之前也打算搞个成品,联想也有一款,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我之前也打算搞个成品,联想也有一款,不知道好用不

推荐两个盘以上组raid。不然就要定时去检查下硬盘。在坏之前迁移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两个盘以上组raid。不然就要定时去检查下硬盘。在坏之前迁移出去

谢谢。

网友:
如果担心资料泄露,个人觉得这种不能脱离厂家账号使用的产品的安全性好不了云空间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我之前也打算搞个成品,联想也有一款,不知道好用不

能折腾的话,网上比较多推荐群晖,它的价格也稍贵。
一般使用的话,海康威视(arm平台),绿联(intel平台)也行。

网友C:
我同事是用百度网盘同步,我只有代码,没有其他需要备份的工程,所以就传的github私人仓库

网友D:
NAS必须群晖,人家是买软件送硬件一个字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同事是用百度网盘同步,我只有代码,没有其他需要备份的工程,所以就传的github私人仓库

有时候,有些特别的工具软件,设计类文档,内部参考资料,也是需要实时同步备份的。
github国外的,政策因素,随时可能挂。
百度网盘的话,应该可以。但是账户密码什么的,总感觉类似qq一样,可能被盗号。

网友:
现在对华为的产品感觉很失望,真的不是不爱国,纯纯对他很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S必须群晖,人家是买软件送硬件一个字稳。

考虑过群晖,看过介绍,似乎复杂过头了。
一个nas,需要四五个app来操作。下载是下载的app,同步是同步的app,账户管理又是个app。。。

网友E:
要看你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你要同步的文件连1个T都没有的话,根本没有用上NAS的需求。

我之前也自己折腾过,买了一个最便宜的绿联云NAS价格是1499,NAS要支持docker可玩性才高一点,而且绿联的这个就支持docker。
我也对比了一圈,成品的NAS这家的硬件性价比高一点,内存能自己拆开了升级,是两个ddr3的插槽。支持两个3.5硬盘位,两个.m2固态位。
我到手后在里面安装了gitlab之类的东西。本来不熟悉这些东西,那个时候热情高,一直去查资料,学习这个怎么玩的。
后来感觉没啥意义,github比自己折腾的更加的安全,我感觉github上的代码应该不可能丢,哪怕你硬盘坏了,github也不可能坏,直接想办法科学上网,然后用github更加方便且安全。

我反思了一下自己的需求。我的总共代码大小,2022到2023年,不超过10个GB
然后除了代码外,其他的一些协议文档,单片机资料,杂七杂八加起来也不超过10个GB

所以,我直接用github同步代码。代码外的文档(指所有不用git保存的文档),我是用OneDriver同步的,因为我有4台电脑,家里有2台,公司有2台。这4台电脑互相同步。
我最开始git仓库也用OneDriver同步,但是它不会忽略.git文件,导致碎片的小文件太多了,同步的时候总是卡住,最后还出bug了(我新的代码被老的覆盖了,还好远程仓库里保存了新的),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就不用OnedDriver同步代码了,只用它同步一下不会经常更新的文档。

那么什么样的需求可以买NAS?
比如你喜欢摄影,自己拍摄的高清素材内容有几个TB,并且未来可以预见每年都会增长,那么这个时候可以上NAS。
或者你的环境真的有多个用户存在,需要多个用户访问一个存储区域,并且对这个区域做一些权限管理。

另外谈谈nas,我折腾一圈的感觉,这个就是一个不关机的电脑。成品的nas硬件性价比都太低了。
完全可以自己去组装一台电脑,自己DIY两三千的,成品的大牌子同样配置要八九千甚至一万。

无非考虑一下功耗,淘宝上有一些低功耗的板U,比如N100的,N5095的。直接买这个主板,自己组装就行了。

还有数据安全问题,就是考虑硬盘会不会坏的问题。
个人玩家用raid反而更容易坏。数据安全还是得靠多备份。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过群晖,看过介绍,似乎复杂过头了。
一个nas,需要四五个app来操作。下载是下载的app,同步是同步 ...

电脑用web够了,同步再配上Synology Drive Client就行。
手机看你用途一般用photo同步一下相册。
其他东西用不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看你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你要同步的文件连1个T都没有的话,根本没有用上NAS的需求。

我之前也自己折腾 ...

非常详细的分享

网友F:
群晖黑点就是买软件送硬件,实在是略贵,稳定性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日常我也就用到照片备份,同步,远程下载,视频服务器,监控服务器的功能,其他没怎么用
仅备份个文档都用不着这个,onedrive就可以了

网友:
onedrive 亿方云等我感觉都不太好用,目前公司用的是群晖。
我现在的需求是少量的文件传输, 远程操作宿舍的电脑,宿舍一台电脑安装了linux当作服务器,我使用的蒲公英X1, 虽然带宽只有100M, 传输少量的文件和远程登录服务器没有问题。安全性相对来说比网络盘安全一点,毕竟文件都存在自己本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群晖黑点就是买软件送硬件,实在是略贵,稳定性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日常我也就用到照片备份,同步,远程下载 ...

我有点疑问,所有nas的远程操作(同步,登录,检索)都需要经过一个服务器中转吧?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固定ip的。
群晖、威联通那种国外品牌,怎么拥有国内的服务器和带宽呢?或者说这种中转服务有流量消耗,应该要费用的吧?

目前,国内的nas品牌,比如海康威视的,联想的,华为的,是不是能够长期免费远程操作,也是有疑问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点疑问,所有nas的远程操作(同步,登录,检索)都需要经过一个服务器中转吧?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没 ...

我用的绿联云。
如果没有公网ip的话,外网访问只能用绿联云提供的操作端。

比如你用docker搭建了一个自己的影视网站,那么没有公网ip是没办法用外网访问的。

但是你的硬盘里存储的片源,是可以通过绿联云的app下载的(我试了一下下载速度是2M/S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有点疑问,所有nas的远程操作(同步,登录,检索)都需要经过一个服务器中转吧?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没 ...

NAS公网访问各家都通过服务器中转
没有公网IP是主要的原因,不过如果有IPV6的话,像群晖是会自动直连的(当然如果因为各种原因IPV6或者UPNP没设置好也还会走中转)
这个各家都没有费用,顶多是速度太慢,除非倒闭了都还是能用,而且大家的操作大多在远程控制服务器进行下载,同步点图片文档之类,慢点就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NAS公网访问各家都通过服务器中转
没有公网IP是主要的原因,不过如果有IPV6的话,像群晖是会自动直连的 ...

我在外面,给家里的华为存储传大文件,可以稳定达到3MB/s,基本是网络上行的极限了。说明华为中转服务还可以,这是难得欣慰的方面了。

群晖这种外地品牌,会不会受到国家限制呢? 联想、绿联都是最近2年才搞个人nas,他们的中转服务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点疑问,所有nas的远程操作(同步,登录,检索)都需要经过一个服务器中转吧?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没 ...

这钱应该是一次性给的,不然为啥一个群晖NAS那么贵,还不包含硬盘,硬盘还要单独买

网友(2024-01-08):
华为这个才一代,觉得还不成熟,我也想整个NAS

网友:
感觉很多国内的的 初代机都有很多不足, 二代机会好很多

网友:
你们有这么多资料存?我的候动作片也没存过200G以上,更别说资料了。。10来年的资料就 2个G不到

网友(2024-04-22):
引用 楼主:
我有点疑问,所有nas的远程操作(同步,登录,检索)都需要经过一个服务器中转吧?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没 ...

P2P不需要经过服务器中转把,只是告诉你们两边的IP和端口,你们自己连接传输

网友(2024-07-07):
我一直用onedrive,一年不到300,6用户,5设备,1T随便存。同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