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分散加载问题求助

楼主(2023-11-22):
问题背景描述
基于野火挑战者开发板,STM32H743IIT6核心板 开展的分散加载操作
具体问题:
1. 我只做了分散加载算法,可成功烧录到Flash程序
2. 按照教程对代码做了相应配置。显示少虑成功但是程序跑到外部Flash处就卡死了

代码已经上传,望大佬们帮助解决一下,困扰了两天了.... 多谢  多谢

V7-060_QSPI Flash的MDK下载算法制作.zip

下载算法

应用程序

网友:
看你的程序是采用的此贴混合运行方式: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011

可以先仅设置简单的LED在外部Flash运行是否正常。

楼主:
完全贴合的,我就是按照你的教程做的,QSPI加载算法做成功了,但是就是跑步起来,我目前就是只把一个读写铁电放在外部运行,但是走到铁电读取就卡住了...

楼主:
我的意图是做分散加载内部FLASH和外部QSPI FLASH混合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图是做分散加载内部FLASH和外部QSPI FLASH混合运行

先跑个简单的,仅仅是做个GPIO翻转是否正常。

楼主:
好的,我重新建个工程试一下,这个与初始化Cache 和 MPU有关系吗?不使能这两个有问题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我大意了
主要原因是QSPI的引脚我在CubeMX配置时候没有选择高速,导致QSPI驱动失败无法加载
感谢硬汉耐心解答
附件是野火挑战者点灯驱动(实现了分散混合加载)

楼主:
硬汉老哥,请教个问题   混合加载有没有可能生成两个hex文件  然后我只烧录其中一个hex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老哥,请教个问题   混合加载有没有可能生成两个hex文件  然后我只烧录其中一个hex是否可行?

这个帖子分享了解决办法。

成功解决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批量烧录生产问题,测试ThreadX GUIX工程成功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247&fromuid=58

楼主:
已阅,我的意思是可以再keil里生成时候就产生两个hex文件或者bin文件然后分开烧吗? 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想实现远程升级时候只对外部FLASH的代码进行升级  这样可以更快更稳定的完成升级,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阅,我的意思是可以再keil里生成时候就产生两个hex文件或者bin文件然后分开烧吗? 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想实 ...

1、MDK分别下载不方便,编译好的工程自动下载方便。
2、没问题。这种需要动态管理才好使,除非你的APP程序仅在外部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DK分别下载不方便,编译好的工程自动下载方便。
2、没问题。这种需要动态管理才好使,除非你的APP程 ...

好的,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阅,我的意思是可以再keil里生成时候就产生两个hex文件或者bin文件然后分开烧吗? 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想实 ...

生产是Jlink烧录?

Jlink也支持自定义算法。比如给一个合并好后的最终Hex,通过自定义算法一次性烧录。

自定义算法有个好处,做加密挺方便。比如外挂Flash的某些地址配置成加密模式。

网友C:
老哥这个混合模式,能跑大型程序吗?。好像源文件变多了keil会报内存溢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产是Jlink烧录?

Jlink也支持自定义算法。比如给一个合并好后的最终Hex,通过自定义算法一次性烧录 ...

其实我是想远程烧录的时候可以选择烧写外部QSPI FLASH还是 内部FLASH ,我是想分开烧录,这样可能我这次只修改了外部FLASH内的代码,我就只需要远程烧录外部FLASH代码,缩短烧录时间也降低了远程烧录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这个混合模式,能跑大型程序吗?。好像源文件变多了keil会报内存溢出问题

能跑,详细阅读硬汉的手册,如果很大就修改加载算法位置的大小,手册里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