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cubeide eth里不能配置PHY寄存器

楼主(2023-11-23):
坛友们,最近在调以太网,使用cubeide时,发现eth选项卡里没有配置寄存器advanced这个选项卡了?这个怎么搞?

网友:
选择网络组件后,就有几个PHY芯片可以选择了。比如选择ThreadX NetXDUO就有可以选择的。

楼主:
在st的论坛里找到了,是cubemx有毛病

网友A(2024-01-12):
你好,你使用cubeide   生成的ETH项目 ping  通了吗? 可以分享下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使用cubeide   生成的ETH项目 ping  通了吗? 可以分享下不?

下载新版STM32CubeH7软件包,现在的例子是CubeMX生成的了,对比下里面的网络例子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新版STM32CubeH7软件包,现在的例子是CubeMX生成的了,对比下里面的网络例子看看。

使用的最新的 STM32CUBEIDE ,ETH 和 lwip 各项都正常配置,还是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新版STM32CubeH7软件包,现在的例子是CubeMX生成的了,对比下里面的网络例子看看。

修改了一下几个地方后 ping 通了。
1、添加  uint8_t Rx_Buff[ETH_RX_DESC_CNT][ETH_MAX_PACKET_SIZE] __attribute__((section(".RxArraySection"))); /* Ethernet Receive Buffers */

2、在STM32H743IITX_FLASH.ld中添加

.lwip_sec (NOLOAD) : {
    . = ABSOLUTE(0x30040000);
    *(.RxDecripSection)

    . = ABSOLUTE(0x30040060);
    *(.TxDecripSection)

    . = ABSOLUTE(0x30040200);
    *(.RxArraySection)
  } >RAM_D2 AT>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