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Insight] SI不能用JetBrains Mono字体,设置后只显示英文,求解

楼主(2023-11-24):
出处:JetBrains Mono: A free and open source typeface for developers

补充:用在Notepad和IAR上都表现正常。

网友A:
这个字库太小了,应该不带中文,之前英特尔分享的就是类似这种的字体,中文估计是调用的其他字库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6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字库太小了,应该不带中文,之前英特尔分享的就是类似这种的字体,中文估计是调用的其他字库
https:// ...

应该是你说的原因,其他应用可能是用默认字体显示的中文。

网友(2024-04-06):
实测在4.00.0118可以显示jetbrains mono中文,最新版的4.00.0137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