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怎么使用printf在串口助手里覆盖同一行的数据?

楼主(2023-11-26):
怎么使用printf在串口助手里覆盖同一行的数据,实现一个进度条的效果

网友A:
本身 \r就可以实现的,\r就是回到行首,不过这个需要你的串口助手支持这种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 \r就可以实现的,\r就是回到行首,不过这个需要你的串口助手支持这种用法。

我的串口助手应该不支持,每次都是重新打印一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串口助手应该不支持,每次都是重新打印一行

可以不用串口助手,用终端类的工具,比如 PUTTY,TeraTerm,SecureCRT 之类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用串口助手,用终端类的工具,比如 PUTTY,TeraTerm,SecureCRT 之类的,就可以了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