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设置] 家庭网络论坛无法访问

楼主(2023-11-27):
硬汉嵌入式的论坛在家用WiFi访问不了,家里是联通的宽带,是网络设置问题吗?但是命令行可以ping通论坛的域名。

网友A:
估计是我们服务器的问题,后面还有问题的时候,手机网访问试试,此时手机网可以访问的话,就是我们论坛的问题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我们服务器的问题,后面还有问题的时候,手机网访问试试,此时手机网可以访问的话,就是我们论坛的问 ...

手机可以访问,手机开热点也可以访问,笔记本电脑带公司也可以访问,家里的网络以前是可以访问的,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能访问了。

网友:
可以换个DN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