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裸机,不同优先级任务都会操作同一I2C,如何避免抢占?

楼主(2023-11-27):
现有1个timer + 主循环,一个timer检查到数据变化则写E方;主循环中会有该E方的读、写操作。
如何避免由于高优先级任务抢占总线,导致数据错误或死锁的问题?  求指教!!!

非OS如何加锁?

网友:
1、OS的话,就是调度锁以及临界段
2、非OS就是开关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