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V6.X] 有没有人遇到过?SD卡出错后,后续所有写入失效,原有文件删除也无效

楼主(2023-11-27):
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设备是 GD32F470 + SDIO 创世4Gb SDNAND,系统是 RTX5 + RL-FLASH v6.14.4 + FAT32,设备运行过程中每秒存一次数据,每次不到1KB,24小时不间断存储。

然后问题就是,存储过程中概率性出错,目前不知道是哪里出错,然后文件就无法继续写入了,也无法格式化,原来已存储的文件没有丢失。
更奇怪的是,SD芯片拆下来直接电脑上操作,文件写入、删除的操作都可以进行,但是掉电重启后,又恢复到出错时的原状。
比如卡内原有文件 file1 file2,电脑上删除 file2,增加 file3,可以看到卡内此时只有 file1 file 3,然后弹出,重新插入,又恢复成了 file1 file2。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

之前有个网购的电脑装机硬盘也出现过类似的状况,系统只要不重启,软件卸载、安装、运行一切正常,但是只要重启,卸载的软件就会恢复,新装的软件消失,硬盘也无法格式化。

所以在想,大文件写入后,被磁盘保存在哪里了 ?文件是能运行的,但是为什么重启后就消失了,就像这个 flash 变成了 ram 一样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有个关键的问题,楼主这个是开了多少个文件,还是都往一个文件里面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关键的问题,楼主这个是开了多少个文件,还是都往一个文件里面存储。

只写一个文件
1、检查文件是否存在,不存在即新建
2、打开、写入、关闭
每秒重复 1、2 两个步骤

网友(2024-02-22):
和我使用场景基本一样,现象也有点像,能否交流下

网友B:
我们已经在贴片式TF卡产品上遇到了,厂家反馈是TF卡的控制器进入了只读模式,保留最近一次数据,写擦操作禁用了(虽然操作反馈是成功的,重新上电或再次读取还是旧数据)

网友C:
我遇到问题
1.每天可能会概率性丢一些数据
2.某天之前数据可能都丢失
3.可能一直不存文件,重启后就可以
4.每天文件大小不一致

我们换了个STM32F407发现存储非常稳定,每天文件大小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已经在贴片式TF卡产品上遇到了,厂家反馈是TF卡的控制器进入了只读模式,保留最近一次数据,写擦操作禁 ...

如果仅仅是只读模式,应该写不进数据才对,把贴片卡放到电脑上读写,是正常的,也就是拷贝整部视频进去都可以正常播放,只是会掉电丢失。 现在的情况更像是把一个 Flash 卡的内部结构变成 RAM 了,只要不重启,空间就可以正常的读写,并且无法格式化,你那边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问题
1.每天可能会概率性丢一些数据
2.某天之前数据可能都丢失

我这个情况更像是 SD 卡损坏,也就是前期写入测试,如果没问题,后期大概率不会出现
如果出现,也就等于这个卡废了,只能换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仅仅是只读模式,应该写不进数据才对,把贴片卡放到电脑上读写,是正常的,也就是拷贝整部视频进去都 ...

是你描述的这种情况

网友(2024-04-25):
打开文件后循环写,不去关闭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