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CAN通信发送失败

楼主(2023-11-27):
在使用STM32F7系列芯片,进行CAN通信对电机的控制,使用上位机软件检查电机无故障,然后使用STM32进行CAN数据的发送,发送是白,发送邮箱塞满了,然后尝试调试,发现发送4-5次后,将所有邮箱都填满后将报错发送失败,使用了CAN收发器,收发器工作正常,接线正常。但是就是发送失败。

网友:
楼主已经排除了电机干扰问题了,先把硬件问题排除了。

然后就是保证终端电阻一定要带上。

楼主:
终端电阻在收发器上集成有,然后HAL_CAN_Start 反馈正常,HAL_CAN_IsTxMessagePending返回类型为没有挂起的消息,HAL_CAN_GetTxMailboxesFreeLevel返回类型为没有可用的邮箱。电机的话只是确认了是可以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