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懂用stm32文字转语音的

楼主(2023-11-27):
如题,最近在搞stm32上制作一个TTS text to speech文字转语音的,看网上一些tts系统都是基于linux上的,就是不懂有没有在微控制器上运行的,有没有老哥知道的

网友A:
NXP的IMX RT600系列有对应的SDK

image recognition,
gesture recognition,
anomaly detection,
speech-to-text,
text-to-speech,
ASR,
scene recogni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NXP的IMX RT600系列有对应的SDK

image recognition,

好的,谢谢硬汉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NXP的IMX RT600系列有对应的SDK

image recognition,

硬汉哥是在哪里找到的啊,我在SDK中没有找到,能告知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XP的IMX RT600系列有对应的SDK

image recognition,

直接在单片机上可以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单片机上可以跑吗

可以,RT600就是单片机,M33内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