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RP2040里面uf2的复制是临时性的还是可以永久固定的

楼主(2023-11-27):
请教一个问题哈,我想把RP2040刷成一个逻辑分析仪,以后它就固定是逻辑分析仪了。
然后根据链接 https://github.com/dotcypress/ula  中的说明,执行以下步骤

  • Download latest firmware build from Releases page  (下载的文件是 ula_0.0.3.uf2)
  • Hold the BOOTSEL button while connecting your board to the computer
  • Copy firmware file downloaded earlier to the RPi-RP2 disk
  • Use PulseView of SigrokCli to connect to probe
  • Enjoy

最终 PulseView  是会将树莓派识别成逻辑分析仪的输入硬件设备,数据采集也没问题。

【问题】 现在问题来了,我重新插拔RP2040以后,软件就无法识别RP2040单板了。查看设备管理器,发现之前存在的虚拟串口重新插拔以后也没出现。
我uf2文件这个是临时性的吗? 不是直接通过电脑的USB端口将启动镜像直接保存到RP2040内部的?

如果我想固化 这个镜像,要如何操作嘞?

=============================
测试了三种不同的uf2固件,新发现如下:
1号 pico_sdk_sigrok.uf2                               重新插拔单板后,上电无反应
2号 ula_0.0.3.uf2                                         重新插拔单板后,上电无反应
3号 Firmware-LogicAnalyzer-5.0.0.0-PICO.uf2 重新插拔单板后,电脑可以正常识别端口号

按道理,3号正常识别应该是运行了uf2文件了。当然前面1号和2号uf2的也可能运行了,但是异常了?

=============================
初步破案了,新采购一个RP2040的单板
复制 ula_0.0.3.uf2   发现上下电是可以保存的。
原来的那一套就是不行。

但是他们两个同时可以保留microPython的固件
难道是前面的那套flash的有些小问题?~
=============================
更换了一片全新的flash,发现问题现象还是一样的
ula_0.0.3.uf2 固件重新上电后,无响应。
放弃了,其他功能都正常,还是刷成microPhyton用好了~

网友A:
永久的,你这个用的是官方的那个PICO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永久的,你这个用的是官方的那个PICO板子吧

应该不是,是合宙生产的,
某宝的标题是 《合宙RP2040核心板,复刻树莓派Raspberry PICO,支持Arduino》

我这边,每次启动按住BOOTSEL按键以后,可以弹出类似U盘界面,可以提供uf2文件下载。
下载后,界面会自动退出,然后下载的uf2文件应该就会被加载启动。
相对应的功能也是ok的。
里面有一个文本文件,内容如下:

UF2 Bootloader v3.0
Model: Raspberry Pi RP2
Board-ID: RPI-RP2

下载过两种uf2文件,一个是ULA的 一个是pico_sdk_sigrok的
pulseview也可以分别识别出这两则的不同,可以按照这两外设不同的端口映射提供不同的端口扫描。

但是一下电就没了。
不确定是不是和之前安装了一个cdc的驱动有关系没,之前按照某些教程,安装了一个cdc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