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6.x 使用VS2019模拟器能获取键盘按键吗

楼主(2023-11-27):
emWin6.x想在电脑上调试GUI,但是真实应用是实体按键,问一下使用VS2019模拟器能不能获取电脑键盘按键来模拟应用实体按键。如果可以如何开启这个功能啊

网友A:
默认是开启的,比如创建个编辑框,用户是可以通过键盘输入字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是开启的,比如创建个编辑框,用户是可以通过键盘输入字符的。

今天试了一下,没有收到按键消息,那估计是姿势不对,明天在试试

楼主:
就简单的这样页面想获取键盘按键,回调函数里面调试没有进入中断,貌似没有获取到键盘按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简单的这样页面想获取键盘按键,回调函数里面调试没有进入中断,貌似没有获取到键盘按键

这种的话,有个特别注意事项。

控件被聚焦的情况下,键盘消息优先发给控件,然后才发给窗口回调消息中的WM_KEY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69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话,有个特别注意事项。

控件被聚焦的情况下,键盘消息优先发给控件,然后才发给窗口回调消息中 ...

我的想法是让这屏幕获取按键,然后再分发给屏幕内的相应控件。按照老大你这个说法就是需要让屏幕聚焦是吧。试了一下还是不知道如何直接设置桌面窗口聚焦

楼主:
好像窗口控件无法聚焦啊 ,那想通过这个方案让屏幕获取按键消息好像就行不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窗口控件无法聚焦啊 ,那想通过这个方案让屏幕获取按键消息好像就行不通了

关于聚焦问题,我这里整理了。

关于emWin控件,窗口,对话框等聚焦问题总结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182&fromuid=5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聚焦问题,我这里整理了。

关于emWin控件,窗口,对话框等聚焦问题总结

版主,我这边需要用emwin上位机做一个工具,需要实现类似复制的功能
就是有个编辑框,我从txt文档复制数据,需要能复制进控件里面,这样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这边需要用emwin上位机做一个工具,需要实现类似复制的功能
就是有个编辑框,我从txt文档复制数 ...

没问题,EDIT控件有个字符串显示功能。你从TXT文本里面复制的数据可以方便的在EDIT里面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EDIT控件有个字符串显示功能。你从TXT文本里面复制的数据可以方便的在EDIT里面显示。

版主好,
我在资源列表里面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_AAA,                800, 400,  80,  30, 0, 0x00, 0 },
然后WM_INIT_DIALOG消息里面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Win, ID_EDIT_AAA);
EDI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设置居中对齐

在WIN32模拟器里面,不能把复制的数据粘贴到edit控件里面
emwin版本是V5.36
是版本低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好,
我在资源列表里面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_AAA,             ...

没看到有复制操作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看到有复制操作啊,

哦,是在pc上的模拟器,
我用鼠标在txt文件里面复制,然后鼠标右键在编辑框进行粘贴
或者用ctrl+v,目前没有效果

不知道是不是不支持这样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是在pc上的模拟器,
我用鼠标在txt文件里面复制,然后鼠标右键在编辑框进行粘贴
或者用ctrl+v,目 ...

还以为是说的代码操作,有必要这样做吗,产品带有鼠标操作啊?PC模拟试了一下,好像都没有粘贴这个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以为是说的代码操作,有必要这样做吗,产品带有鼠标操作啊?PC模拟试了一下,好像都没有粘贴这个操作 ...

嗯,用习惯了emwin,做上位机也是用的这个,但有些特殊需求,需要从文档复制一些数据进去,然后进行相关计算,直接手动输入太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用习惯了emwin,做上位机也是用的这个,但有些特殊需求,需要从文档复制一些数据进去,然后进行相关 ...

我以为你说的是TEXT控件复制到EDIT控件。

TXT文本复制到EDIT不行。你可以考虑电脑端调用C库的fopen,fread函数读取电脑上的文本,然后emWin的EDIT API编辑到EDIT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你说的是TEXT控件复制到EDIT控件。

TXT文本复制到EDIT不行。你可以考虑电脑端调用C库的fopen,f ...

嗯,是有这样的考虑,但是给生产的员工用的话,还是傻瓜化一些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