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f4的内部flash,是否可以改icf文件,隐藏一块16KByte的sector,作为保存参数用

楼主(2023-11-28):
f4的内部flash,从0x8000_0000开始,前面是几块16kByte的sector,后面搞了很大的128KByte。

我能不能把 第二块16KByte,从icf文件里面隐藏起来,这样hex文件,就不会写到第2块16Kbyte的flash,这样就可以把它当成eeprom保存自己的数据

网友A:
我一般是这样处理,

网友B(2024-01-25):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这样处理,

硬汉哥,这个会和MDK魔法棒Target一栏中设置的起始地址冲突吗?比如我设置IROM1的Start为0x8000000,size为0x80000。ps:怎么发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这个会和MDK魔法棒Target一栏中设置的起始地址冲突吗?比如我设置IROM1的Start为0x8000000,size ...

这个相当于是定义了一个数组,这个数组的地址手动分配了,MDK就不会分配数据到这个扇区了

网友:
用过F401 扇区大小真是阴间

网友C(2024-03-14):
AC6编译错误,无法识别at,换成以下语句可以编译
const uint8_t param[64*1024]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0801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6编译错误,无法识别at,换成以下语句可以编译
const uint8_t param[64*1024] __attribute__((section(".A ...

AC6使用 __attribute__((at(x)))需要改用__attribute__((section("name")))实现(2022-05-03)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202&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