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 ltc2950开机电路无法工作

楼主(2023-11-28):
最近收到一台机器,这是对方给的原理图的开关机芯片电路原理图,但是奇怪的是生产出来,有的能开机有的不能开机,怀疑是控制按键时长的电容的问题,但是对照datasheet看了几遍也没看出什么问题,不知道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A:
这个能不奇怪么,R6上拉,R7下拉,最终kill要得到大于0.6的值。拆掉R7再试试(不然电压要大于6V才行),好好看看手册吧凌特这么好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不奇怪么,R6上拉,R7下拉,最终kill要得到大于0.6的值。拆掉R7再试试(不然电压要大于6V才行),好 ...

感谢回复,马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不奇怪么,R6上拉,R7下拉,最终kill要得到大于0.6的值。拆掉R7再试试(不然电压要大于6V才行),好 ...

您好,我看了看,Vcell的输入是有8V的,讲道理来说KILL引脚是大于0.6V的,我测了下也没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只需要撬掉R20那个100K的电阻就行了。

楼主:
是我自己的疏忽,之前只是特意注意看了下时序的部分,反而没注意到这里EN是开漏输出。。。所以根本没有驱动能力,再加一个下拉电阻肯定不行了。

不知道这个图到底是之前谁画的,搞得心态差点爆炸(虽然也有我自己没好好看datasheet的原因LOL)

网友(2024-03-07):
您好,我的LTC2950不带负载可以正常控制,一加上负载就不行了,为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