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STM32 H7的CAN通讯提问

楼主(2023-11-29):
想请问一下,当配置为经典CAN通讯方式时,是否可以使用FIFO0和FIFO1同时作为接收。测试过程中发现只有FIFO0能够接收,FIFO1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
可以,通过ID过滤设置到不同FIFO里面

楼主:
谢谢硬汉哥,之前也在网上找了些资料看。滤波器和FIFO挂钩,设置两个滤波器分别指向FIFO0和FIFO1且两个滤波器的ID要不同,如果一样的话好像默认为FIFO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