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问一下,有没有谁使用 threadx v2 封装层驱动成功的 ?

楼主(2023-11-29):
问一下,有没有谁使用 threadx v2 封装层驱动成功的 ?

我目前貌似没有成功,表现为 os 貌似根本就没有运行起来

这个 threadx  v2 封装层貌似是从 STM32CubeMP13-1.0.0  这个里面复制出来的,

网友A:
STM32CubeMX可以生成,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CubeMX可以生成,你试试。

你好,貌似这个配置里面没有找到 threadx os2 封装层的选项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貌似这个配置里面没有找到 threadx os2 封装层的选项啊 ???

那就再等等吧,现在ThreadX使用这个封装层还没法更好的配合ThreadX的各种中间件一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再等等吧,现在ThreadX使用这个封装层还没法更好的配合ThreadX的各种中间件一起使用。

那估计还得继续等了呀,漫长的等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