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RL-TCP 多设备同时发送死机在tcp发送

楼主(2023-11-29):
求助:

在使用硬汉哥的RL_TCP 进行传输数据时候,目前单个板可以正常收发数据(稳定运行1天以上),但同时使用多个板同时(将串口数据转换为以太网数据发送出去)向电脑端发送数据时候 差不多30分钟会开始有板子死机,通过调试发现最终死在tcp_send 造成hardfault 或则申请内存失败,已经加大了任务的heap,情况无好转。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吗?

网友A:
注意不同板子设置不同的MAC地址,这个地方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不同板子设置不同的MAC地址,这个地方改了吧。

更改了的  mac ip 都改了  不然应该也不能通讯几十分钟   另外 请问一下  ETHTask优先级    CoreTask 优先级  和自己写的任务优先级  有没有什么先后关系呢   我看您的demo 都是用的同一个优先级   我尝试将CoreTask优先级防高  发现 通讯速率变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改了的  mac ip 都改了  不然应该也不能通讯几十分钟   另外 请问一下  ETHTask优先级    CoreTask 优 ...

如果这个区分开了,那1个没问题,多个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剩下就是看下你电脑处理多路并发数据处理了。

楼主:
硬汉哥,昨天又做了测试,发现在发送模块中 如果发送完成后 延迟1ms 再次发送 就很快会出现发送不成功的情况,这种情况  有没有什么改进的方式呢  具体发送模块代码如下,其他代码与您的Demo工程一致

void TcpSevTx(void)
{
                int32_t iCount;
                uint32_t maxlen;
          uint8_t *sendbuf;

                uint32_t send_len = 0;
                uint8_t msg_prio;
          uint8_t *txbufptr;
    osDelay(TcpTxCycleTime);/*在这里 延迟时间如果是1ms  将在10S 左右一直发不出数据*/
                if(osMessageQueueGet(TcpTxQueueHandle,TcpSendNumBuf,&msg_prio,0)==osOK)/*回复请求消息*/
                {
                                TrsmitNumT = TcpSendNumBuf[0];
                }
                else//发送数据
    {
                                if(TestF)/*模拟测试数据发送*/
                                {
                                                memcpy(TcpSendBuf,TcpSendBuf1,1780);/*测试数据在TcpSendBuf1 中*/
                                                TrsmitNumT = 1068;
                                }
                                else/*武数据发送*/
                                {
                                        return ;
                                }
                }
                iCount = TrsmitNumT;//send_len;
                do
                {
                        if(netTCP_SendReady(tcp_sock) == true )
                        {
                                        maxlen  = netTCP_GetMaxSegmentSize (tcp_sock);
                                        iCount -= maxlen;

                                        if(iCount < 0)
                                        {
                                                /* 这么计算没问题的 */
                                                maxlen = iCount + maxlen;
                                        }
                                        sendbuf = netTCP_GetBuffer(maxlen);
                                        for(send_len=0;send_len<maxlen;send_len++)
                                        {
                                                sendbuf[send_len] = TcpSendBuf[send_len];
                                                //txbufptr++;
                                        }
                                        /* 必须使用申请的内存空间 */
                                        netTCP_Send (tcp_sock, sendbuf, maxlen);
                                        retryCnt = 0;
                                        retryCnt = HAL_GetTick();
                        }
                }while(iCount > 0);
}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昨天又做了测试,发现在发送模块中 如果发送完成后 延迟1ms 再次发送 就很快会出现发送不成功的情 ...

这个if判断的逻辑实现是不是不太好。

   if(osMessageQueueGet(TcpTxQueueHandle,TcpSendNumBuf,&msg_prio,0)==osOK)/*回复请求消息*/
                {
                                TrsmitNumT = TcpSendNumBuf[0];
                }
else
{
}

楼主:
硬汉哥:
现在通过抓包分析看到卡死的原因为 接收到PC 发过来的数据  还没有发送ACK  这个时候有数据要发送 ,先发送了数据 ,再发送ACK   ;  造成PC端回复ACK的Seq为ARM回复ACK req , 进而造成ARM一直没有接收到发送包的ACK,造成一直卡在发送函数。详细件附件图片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确保收到PC数据后,ACK已经完成发送方法呢?
另外 通过抓包工具分析发现回复ACK的时间基本上在800us 以上 ,有没有什么方法提高ack的回复时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
现在通过抓包分析看到卡死的原因为 接收到PC 发过来的数据  还没有发送ACK  这个时候有数据要发 ...

你TCP数据的发送周期是多少? 我任务100ms执行一次,没出现过卡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