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 V5.33版本无法识别stlinkv3

楼主(2023-11-29):
MDK版本太老,无法识别stlinkv3,请问有什么比较稳定的版本支持stlinkv3吗?中文不会乱码的,用这个版本主要是因为GD2312中文字体不会变形

网友:
有些小工具可以把整个文件夹从GB2312转换成UTF-8的,我现在全工程都是UTF-8,这样Keil就舒服一些。

网友A:
可以使用雅黑字体,有效解决中文乱码问题。

MDK5.01百度云下载,安装微软雅黑混合字体,字体效果很棒,解决显示中文的BUG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293&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雅黑字体,有效解决中文乱码问题。

MDK5.01百度云下载,安装微软雅黑混合字体,字体效果很棒, ...

有无效果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雅黑字体,有效解决中文乱码问题。

MDK5.01百度云下载,安装微软雅黑混合字体,字体效果很棒, ...

看到图了

楼主:
有强迫症字体不对就不行 我看stlinkv3 5.26版本就行了 为什么我5.33版本不行呢 更新到5.38才可以

楼主:
想知道有没有雅黑和Courier new混合呢

网友:
MDK V5.35就可以支持stlinkv3

网友:
我这里有台电脑用的MDK5.34,          接  stlink v3  也是显示 “too rec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