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L4串口空闲中断被取消

楼主(2023-11-29):
我一开始在串口初始化的地方开启了串口空闲中断,串口使用232与电脑通讯,先主机通电,然后再给232相关电路上电,然后串口通讯就只能通讯一次,完事空闲中断就被关了。但是如果232和主机一起上电,空闲中断就不会被关掉。

网友A:
这个中断处理方式不太好,最好在中断的回调函数里面处理。

网友B:
你使用了hal库自带的中断函数处理,HAL_UART_IRQHandler(&huart2). 可以跟踪这个函数进去,看看它的处理,可能是它关闭了串口中断。 也可以完全注释掉这个函数,用自己的代码处理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中断处理方式不太好,最好在中断的回调函数里面处理。

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使用了hal库自带的中断函数处理,HAL_UART_IRQHandler(&huart2). 可以跟踪这个函数进去,看看它的处理, ...

同时上电与后上电造成的这个区别,更让我纳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中断处理方式不太好,最好在中断的回调函数里面处理。

问一下硬汉,中断回调不就是在中断中处理吗?有区别吗?如果想要不占用中断处理时间,不应该是开一个标志位在主循环中处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硬汉,中断回调不就是在中断中处理吗?有区别吗?如果想要不占用中断处理时间,不应该是开一个标志 ...

硬汉大佬说的是不应该在USART2_IRQHandler的硬中断入口函数处理应该是用hal回调机制处理

注意看楼主的截图,HAL UART IRQHandler是hal库负责处理串口标志位和调用回调函数 楼主有调用处理函数前把串口的一些标志位清除了这样hal库进去HAL UART IRQHandler(shuart2)可能会不正常。
USART2_IRQHandler()
...
/USER CODE END USART2 IRQn 0 *
HAL UART IRQHandler(shuart2);
/USER CODE BEGIN USART2 IRQn 1 *

网友(2024-02-21):
如果在接收的过程中发生串口错误HAL库的中断处理机制会关闭串口中断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