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记录WiFi调试心得

楼主(2023-11-30):
      记录一下WiFi模块FC41D的调试心得,首先硬件上,WiFi模块是与按键板相连接的,并非与主控板相连接,所以数据传输要先从主控板发送到按键板,再由按键板转发到WiFi,WiFi端到主控板同样如此,至于为什么不与主控板直连,这就要问硬件兄弟的考虑了,在这里就不多做描述。最开始WiFi模块是点对点连接,由模块作为AP,电脑或者其他设备链接WiFi模块热点,然后进行透传与上位机通信,后来改为局域网的方式进行通信,路由器作为AP,WiFi模块和上位机都作为SPA,通过TCP协议进行连接,同时WiFi可以开放界面给用户操作,设置IP和端口等等。当然前面的都是基本事项,重点是,WiFi模块透传给上位机会漏数据。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呢,首先我的上位机是经过有线网验证过的,只要数据格式是正确的,上位机显示的图像,波形等数据都是完整的,也不会出现闪退,卡死等现象;加入WiFi传输之后,速度并不会跟不上,因为将波特率提升至460800,这点也在上位机那边仿真的时候得到了验证,速度是没问题的,就是时不时的会漏一个数据包,或者数据包不完整;因为WiFi与主板硬件端非直连的,所以要从源头抓起,看看是哪一步骤漏数据了。最开始这边传输的软件方案是主控板将数据通过串口轮询的方式发送给按键板,按键板通过串口中断的方式进行接受,效率低下,后来改为DMA接收,按键板和主控板通信的时间对应也比较重要(之前主控板这边读取数据是5ms读取一次,可能会漏掉按键板发送给主控板的数据,后面改成2ms或者一直读取,效果好点),然后按键板轮询发送给WiFi模块,但是还是会导致上位机闪退或者掉线,上位机闪退或者掉线的根本原因还是数据传输不完整导致的,所以需要找到漏数据的根本原因。

查找原因:首先确定数据源头是否发送漏数据,将主控板发送给按键板的串口飞线出来,通过串口助手打印数据(a~z),将a~z数据填充到数据里面知道与发送的数据大小一直,查看按键板接收端是否接收到这个标准数据,再查看按键板转发给WiFi模块的串口打印是否为这个标准数据,然后发现串口转发漏数据基本没有,可能次数比较少,估计时间长了可能也会漏,但是在测试中没发现,暂定认为它不会漏数据,既然板载串口没有漏数据,那么就需要哦查看WiFi透传是否漏数据;

WiFi测试:首先脸上WiFi,通过WiFi魔窟哎本身自带的debug打印串口,来打印魔窟哎传输数据时的日志,分析原因,再通过抓包工具wireshark的抓帧分析,配合上位机端的打印,当上位机出现异常时,找到wireshare找到数据的问题帧,对比数据分析,发现有情况是,一帧数据间隔出现4s左右才发送完整,可能会引起上位机的异常,但这个没有漏数据,也通过WiFi日志,发现WiFi受到的干扰项比较多,网络质量不稳定,以模块复位都会引起数据传输不稳定。在实际应用中,会有很多影响因素。后续也是单独测试这个WiFi模块,一边接WiFi模块自带的串口打印,一边接串口发送,将WiFi模块连接上网络调试助手,通过串口定时100ms发送1200个字节的数据或者3600个字节的数据,以手机热点或者局域网作为路由器都出现了网络不稳定的情况(通过日志分析得出);

替换方案:第一款WiFi模块失败,于是换一款WiFi模块,该模块默认传输方式是透传,不需要单独设置透传模式,但是该WiFi模块没有debug日志的打印,只能通过发送端和接收端的字节对比,首先通过我自带的串口助手和网络调试助手,通过连接手机热点,发送端100ms定时发送1200个字节,半小时左右出现楼数据的情况,在使用该模块厂商的TCP工具,也是使用手机当作热点,发现没有漏书,在将字节数增加到3600,也没有漏数据,于是再换局域网路由器连接,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TCP工具,发现40分钟左右还是出现了漏数据的情况,所以此方案还是失败;
后续再换一款WiFi模块,测试一下性能,目前的解决方案还是先用FC41D,毕竟成本低,只不过将数据量减少了,避免上位机频繁的闪退;新WiFi模块还没到,到了再说。收起。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芯片价格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芯片价格确实不错。

谢谢大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