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编译程序,程序有明显语法错误,但是MDK编译0错误0警告

楼主(2023-11-30):
刚入职的新公司,公司电脑装有加密软件,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想问问大家遇到过类似情况吗?

网友A:
MDK语法检测功能比较弱,很多地方无法正常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语法检测功能比较弱,很多地方无法正常检测

您好,硬汉哥,但是同样的程序,试了五台电脑,一台可以报错,其他四台全部编译成功,但是编译成功后感觉和修改的代码现象不符,很是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硬汉哥,但是同样的程序,试了五台电脑,一台可以报错,其他四台全部编译成功,但是编译成功后感觉 ...

这样的话,得需要你分享下你的代码了,但你的电脑有加密,估计没法分享。

可以考虑全部删除MDK生成的所有临时文件,然后全编译看看,有时候MDK存在被修改的文件没有编译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得需要你分享下你的代码了,但你的电脑有加密,估计没法分享。

可以考虑全部删除MDK生成的 ...

是呀,没法分享,不过谢谢您,提供了个思路,我试试,感谢!

网友B:
既然是语法错误,编译器肯定能检查出来的。刚启用加密还是已经应用多年?分析思路还是不同的

网友C:
加密软件对MDK支持不好,我遇到的是。代码都是正确的,被加密后编译报错。

网友D:
我们公司也有加密软件,我用5.18可以正常编译并发现错误,可以定位到第几行。但使用5.2x以上的版本,即使有明显的错误也不会报错,除非将OBJ文件的所有编译文件删除再重新编译,才能报错,但是只显示哪个文件有错,不能定位到某一行。

楼主(2024-03-07):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语法错误,编译器肯定能检查出来的。刚启用加密还是已经应用多年?分析思路还是不同的

刚开始使用加密,之前公司从没有加密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也有加密软件,我用5.18可以正常编译并发现错误,可以定位到第几行。但使用5.2x以上的版本,即使有 ...

对啊,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密软件对MDK支持不好,我遇到的是。代码都是正确的,被加密后编译报错。

对啊,我也遇到过,明明函数初始化已经删了,报错没有那个函数的定义,那一行代码都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