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LCD使用ILI9488_外接LT768LCD控制器_MCU与ILI9488三线SPI初始化_颜色出现异常问题

楼主(2023-11-30):
1.现在使用的LCD屏幕是3.5寸的ILI9488屏。

2.使用外接LT768_LCD控制器,跟ILI9488进行颜色传输。格式是RGB565
3.MCU跟ILI9488进行SPI通讯,进行对ILI9488底层IC驱动。
4.MCU跟LCD控制器进行通讯发送颜色,LCD控制器然后通过VSYNC, HSYNC、数据线16根,根ILI9488进行颜色画图。
现在出现输出0XFFFF颜色,始终显示不到黑色,只能显示白色,红色,蓝色,黄色。有大佬知道原因吗?

猜测原因:

1.ILI9488是进行16bit颜色传输,使用16BitRGB565要进行特殊接线。
2.是否可以尝试把ILI9488配置成RGB888,18位进行颜色传输,使用16bit特殊接线?

以下三张图分别为ILI9488 屏幕接线  LCD控制器接线 LCD控制器颜色接口线

*

LCD控制器

LCD控制器

LCD控制器接线

LCD控制器接线

ILI9488

ILI9488

网友:
RGB565的16线硬件引脚接到9488的18线的高bit上试试。

楼主:
问题解决:ISP屏幕,必须颜色位开启反选,否则显示异常。 别的P什么屏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ISP屏幕,必须颜色位开启反选,否则显示异常。 别的P什么屏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谢谢告知最终问题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