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dsp教程使用ac6编译出错

楼主(2023-12-01):
源码工程使用的v5教程,编译器

一共五六个个错误,网上搜索说修改asm的编译方式,auto和其他的都试过,除了错误数量不一样外,都有错误,网上搜索暂时没有找到解决办法,请教一下这个错误如何处理

网友:
原始例子,还是自己做的例子。

原始例子早期的标准库DSP教程不行,使用新版的即可,都做AC6版本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47

楼主:
就是下载的新版本的,出的问题,我也很奇怪。压缩包内的ac6工程编译出的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下载的新版本的,出的问题,我也很奇怪。压缩包内的ac6工程编译出的错。

下载的例子名称是什么,你的MDK版本是多少

楼主:
5.37;5.38
v5-222,v5-221,只测了这俩
我和同事确认了下载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ac5编译无问题,就是ac6有问题,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5.37;5.38
v5-222,v5-221,只测了这俩
我和同事确认了下载的应该没问题

我的问题,这个文件忘了删除了,删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