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l里整形转字符型

楼主(2023-12-01):
屏幕截图 2023-12-01  pid.sv是float的我想pid.sv为啥转换过来不是45.1呢,有点想不通

网友A:
浮点的表达式决定的,无法像整数那样1对1.

因为如此,所以浮点数式有精度的,单精度浮点精度是小数点后7位,双精度浮点精度是小数点15位。

不过你这个编译器一般可以正常求出45.1,有时候会是你展示的那样,两种都不影响,比如我这里H7的双精度计算的是4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点的表达式决定的,无法像整数那样1对1.

因为如此,所以浮点数式有精度的,单精度浮点精度是小数点后7 ...

回复一下,今天试了一下 双精度的是可以计算出45.1的,单精度的貌似就是不行

网友(2024-04-23):
曾经我也以为双精度正常表示某些数,但是也会有误差,具体是哪个数忘记了,下面举个例说明,
要设置电压 12.345,如果不处理精度偏差会成12.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