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 HOST接口电路信号线的问题

楼主(2023-12-01):
STM32F427的USB HOST接口的两根信号线串75欧电阻有没有问题,我看安富莱的电路是直连的,现在的现象是程序在执行USBH_MSC_Read10 返回USBH_MSC_BUSY状态,怀疑是不是这里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A:
ST官方的板子是带这个电阻,75大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官方的板子是带这个电阻,75大点不

改成33欧还是不行,调用USBH_MSC_Read10 返回USBH_MSC_BUSY还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官方的板子是带这个电阻,75大点不

同样的代码在V6上是可以的,我就把工程MCU选型和启动文件改成STM32F427,因为用的晶振是25M,PLL配置参数也相应改过了,如下图,其它都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样的代码在V6上是可以的,我就把工程MCU选型和启动文件改成STM32F427,因为用的晶振是25M,PLL配置参数 ...

HSE_VALUE修改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HSE_VALUE修改了没。

修改了,25000000

网友:
别的没有要特别注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