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FFS/YAFFS2] YAFFS写成功,但是读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12-02):
用YAFFS文件系统,每次都能写成功,但是第一次写,读失败;第二次写后,读失败一次成功一次这样循环;第三次写后,每次都能成功读出来;
我发现一直都是这个规律,尝试修改了好几个读的类型也不行。不知道前两次读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帮顶下, YAFFS没研究过。

楼主:
有个地方说错了,不是读的类型,应该是访问标志和创建模式

yaffs_open()调用采用三个参数:
名称        :被打开的文件的完整路径名称。
访问标志 :标志被用来打开此句柄
创建模式 :在创建文件时使用的模式标志。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个地方说错了,不是读的类型,应该是访问标志和创建模式

yaffs_open()调用采用三个参数:

好像发现第一次写不能只写一个文件,要写两个以上才行。改成写两个文件后,每次读取都能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发现第一次写不能只写一个文件,要写两个以上才行。改成写两个文件后,每次读取都能成功

那可能移植实现或者配置上确实有点问题。

网友(2024-05-05):
你好,请问最后有成功吗?可以提供代码吗?

网友:
你好,请问最后有成功吗?方便提供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