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提问:关于guix\samples\demo_guix_home_automation这个demo里radio_button的消息响应如何添加的

楼主(2023-12-02):
上图里有四个radio_button按钮,按下一个都有对应的响应,没看明白这个消息响应函数怎么添加的。

网友:
Radio:
类似Radio控件。
对应宏定义GX_STYLE_BUTTON_RADIO

应该有对应的回调消息处理,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手动做的状态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