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前辈们,做电机开发有什么建议给初学者么?

楼主(2023-12-02):
打算买一个电机开发版和一个电机,有推荐吗?我目前在考虑硬石的板子,打算买个F1的,够用吧?已经有一个安富莱的V6板子了。电机是不是买个直流无刷电机,我看网上有建议?

楼主:
有V6开发版了,是不是,买个驱动板加电机就行了?

网友:
都可以,也可以自己做个简易的驱动板子试试。

网友A(2024-01-20):
我也是初学者,感觉要先去学理论,另外要熟悉写代码,懂仿真。
然后买个别人搭好的实物,先直观感受。

我最近也买了某个收费的foc课程配套送全套的实物,我看他的目录是先从永磁同步电机的结构和数学模型开始讲的。
过一下解理论之后就是去学单片机上的ADC,PWM,DMA在电机应用上应该怎么配置。
然后再去简单过一下自动控制的原理,硬件部分知识。
然后开始讲FOC,电流环速度环。演示环路饱和,强拉启动,滑膜。

感觉电机控制是一个很综合的部分,好多不同领域的知识。
我并不是自动化出身,我看到第一步永磁同步电机数学模型的时候就已经懵了。
买了这个课,我现在还属于听天书的阶段,哈哈发现需要一点前置知识,现在的我完全听不懂。
好处是知道了一些关键词。。至少知道应该去问AI什么内容去学习前置知识了,目前也是晚上抽空在看理论。

另外就是有一个别人给你做好的直接能跑起来的平台,对于直观感受比较好。我虽然听不懂,但是至少能看看人家跑起来的实物,有个直观感受更有兴趣把理论学下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初学者,感觉要先去学理论,另外要熟悉写代码,懂仿真。
然后买个别人搭好的实物,先直观感受。

请问买的哪家的课程?最近也想学这方面的知识,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买的哪家的课程?最近也想学这方面的知识,无从下手

灯哥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