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有没有模块化编程的代码例子

楼主(2023-12-02):
求助,有没有模块化编程的代码例子,最近要做新项目,不能写的太烂

网友A:
哪方面的模块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方面的模块代码。

就是如果是通信协议方面的,就是通信协议的模块代码,我只需要改一下协议规则,而不需要去重新写,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方面的模块代码。

/*******************************************************SERIAL_FrameBuffer.c**********************************************************/
/*
*******************************************************************************
*                               包含头文件
*******************************************************************************
*/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SERIAL_FrameBuffer.h"
#include "SERIAL_Protocol1.h"
#include "SERIAL_Protocol3.h"
/*
********************************************************************************
*                               宏定义
********************************************************************************
*/
#define DEF_SERIAL_FRAME_BUFFER_COUNT        5
/*
********************************************************************************
*                               结构定义
********************************************************************************
*/

/*                帧协议操作数据结构                */
typedef struct
{
        INT16U (*Encode)(INT8U *ptsmt_buf, INT8U cmd, INT8U type, INT8U *param,INT8U *pdata_buf, INT16U len);
        void (*Decode)(SERIAL_FRAME_BUFFER *frame_buffer, INT8U data, void (*receive) (INT8U, INT8U, INT16U, INT8U *, INT8U *));
        void (*Clear)(SERIAL_FRAME_BUFFER *frame_buffer);

}SERIAL_PROTOCOL_OPERATION;
/*
********************************************************************************
*                               内部变量
********************************************************************************
*/
static SERIAL_PROTOCOL_OPERATION m_SerPrtcOpt[DEF_SERIAL_FRAME_BUFFER_COUNT]=
{
        {0, 0, 0},
        {SERIAL_Protocol1Encode, SERIAL_Protocol1Decode, SERIAL_Protocol1Clear},
        {0, 0, 0},
        {SERIAL_Protocol3Encode, SERIAL_Protocol3Decode, SERIAL_Protocol3Clear},
        {0, 0, 0},
};

static SERIAL_FRAME_BUFFER m_SerFmBuf[DEF_SERIAL_FRAME_BUFFER_COUNT];
static INT8U m_SerFmBufCt;
/*
********************************************************************************
*                               内部函数
********************************************************************************
*/
/*
********************************************************************************
********************************************************************************
*                               接口函数
********************************************************************************
********************************************************************************
*/
/*
******************************************************************************
函数名称:        SERIAL_FmBufCreate
函数功能:   创建数据帧
输入参数:        protocol_type:协议类型

                        pbuf:用户数据缓冲区
                        len:用户数据缓长度
输出参数:        none
返 回 值:   数据帧句柄
注    意:
*******************************************************************************
*/
SerFmBufHd SERIAL_FmBufCreate(INT8U protocol_type,INT8U *pbuf, INT16U len)
{
        if (m_SerFmBufCt > DEF_SERIAL_FRAME_BUFFER_COUNT-1)
        {
                return DEF_SERIAL_FRAME_BUFFER_CREATE_ERROR;
        }

        m_SerFmBuf[m_SerFmBufCt].ProtocolType = protocol_type;
        m_SerFmBuf[m_SerFmBufCt].FmPkge.Buffer = pbuf;
        m_SerFmBuf[m_SerFmBufCt].FmPkge.BufLen = len;

        m_SerPrtcOpt[protocol_type].Clear(&m_SerFmBuf[m_SerFmBufCt]);

        m_SerFmBufCt++;

        return  (m_SerFmBufCt-1);
}
/*
******************************************************************************
函数名称:        SERIAL_FrameDecode
函数功能:   数据帧解包
输入参数:        hfm_buf:数据帧句柄
                   data:数据
                   receive:数据接收服务函数
输出参数:        none
返 回 值:   none
注    意:
*******************************************************************************
*/
void SERIAL_FmBufDecode(SerFmBufHd hfm_buf, INT8U data, void (*receive) (INT8U, INT8U, INT16U, INT8U *, INT8U *))
{
        SERIAL_FRAME_BUFFER *frame_buffer;

        frame_buffer = &m_SerFmBuf[hfm_buf];

        m_SerPrtcOpt[frame_buffer->ProtocolType].Decode(frame_buffer, data ,receive);
}
/*
******************************************************************************
函数名称:        SERIAL_FrameEncode
函数功能:   数据帧打包
输入参数:        prtc_type:协议类型
                        ptsmt_buf:发送的数据缓冲区
                        cmd:控制命令
                        type:数据类型
                        pbuf:缓冲区
                        len:长度
输出参数:        none
返 回 值:   none
注    意:
*******************************************************************************
*/
INT16U SERIAL_FmBufEncode(INT8U prtc_type, INT8U *ptsmt_buf, INT8U cmd, INT8U type, INT8U *param, INT8U *pdata_buf, INT16U len)
{
        return m_SerPrtcOpt[prtc_type].Encode(ptsmt_buf, cmd, type, param, pdata_buf, len);
}

/**********************************************************SERIAL_FrameBuffer.h*********************************************************/
#ifndef SERIAL_FRAME_BUFFER_H
#define SERIAL_FRAME_BUFFER_H

#include "includes.h"
/*
*******************************************************************************
*                               包含头文件
*******************************************************************************
*/

/*
********************************************************************************
*                               宏定义
********************************************************************************
*/
#define DEF_SERIAL_FRAME_BUFFER_CREATE_ERROR                        -1
//#define DEF_SERIAL_FRAME_BUFFER_DATA_SIZE                                (4096)
#define DEF_SERIAL_FRAME_BUFFER_PARAM_SIZE                                (12)

enum
{
        PROTOCOL_0,
        PROTOCOL_1,
        PROTOCOL_2,
        PROTOCOL_3,
        PROTOCOL_4,
};
/*
********************************************************************************
*                               结构定义
********************************************************************************
*/
/*
        数据包结构体
*/
typedef struct
{
        /*                数据帧长度                */
        INT16U Length;
        /*                命令                */
        INT8U Command;
        /*                数据类型                */
        INT8U DataType;
        /*                参数                */
        INT8U Param[DEF_SERIAL_FRAME_BUFFER_PARAM_SIZE];
        /*                数据帧效验和                */
        INT16U CheckSum;
        /*                数据缓冲区指针                */
        INT8U *Buffer;//[DEF_SERIAL_FRAME_BUFFER_DATA_SIZE];
        /*                数据缓冲区长度                */
        INT16U BufLen;

}SERIAL_FRAME_PACKAGE;
/*
        数据帧控制块结构体
*/
typedef struct
{
        /*                状态                */
        INT8U Status;
        /*                长度*/
        INT16U Count;
        /*                辅助变量                */
        INT8U temp[2];

}SERIAL_FRAME_CONTROL_BLOCK;
/*
        数据帧缓冲结构体
*/
typedef struct
{
        /*                协议类型                */
        INT8U ProtocolType;
        SERIAL_FRAME_PACKAGE FmPkge;
        SERIAL_FRAME_CONTROL_BLOCK FmCtrBlk;
}SERIAL_FRAME_BUFFER;

typedef INT8S SerFmBufHd;
/*
********************************************************************************
*                               接口函数
********************************************************************************
*/
extern void SERIAL_FmBufDecode(SerFmBufHd hfm_buf, INT8U data, void (*receive) (INT8U, INT8U, INT16U, INT8U *, INT8U *));
extern INT16U SERIAL_FmBufEncode(INT8U prtc_type, INT8U *ptsmt_buf, INT8U cmd, INT8U type, INT8U *param,INT8U *pdata_buf, INT16U len);
extern SerFmBufHd SERIAL_FmBufCreate(INT8U protocol_type, INT8U *pbuf, INT16U len);
#endif

/*******************************************SERIAL_Protocol.c********************************************************/
/*
*******************************************************************************
*                               包含头文件
*******************************************************************************
*/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SERIAL_Protocol1.h"
/*
********************************************************************************
*                               宏定义
********************************************************************************

enum
{
        DEF_SERIAL_PROTOCOL1_RECEIVE_SRATUS_HEAD,
        DEF_SERIAL_PROTOCOL1_RECEIVE_SRATUS_LEN,
        DEF_SERIAL_PROTOCOL1_RECEIVE_SRATUS_CMD,
        DEF_SERIAL_PROTOCOL1_RECEIVE_SRATUS_TYPE,
        DEF_SERIAL_PROTOCOL1_RECEIVE_SRATUS_DATA,
        DEF_SERIAL_PROTOCOL1_RECEIVE_SRATUS_CHECKSUM,
        DEF_SERIAL_PROTOCOL1_RECEIVE_SRATUS_TAILD
};

/*
********************************************************************************
*                               结构定义
********************************************************************************
*/

/*
********************************************************************************
*                               内部变量
********************************************************************************
*/
static const char m_CharToASCII[103] =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

       /* modified by hxd on 2015.11.04 增加'A' - 'F'  -> 10 - 15 */
        #if 0
        2,3,4,5,6,7,8,9,0,0,0,0,0,0,0,10,0,0,0,0,0,0,0,0,0,
       #else
       2,3,4,5,6,7,8,9,0,0,0,0,0,0,0,10,11,12,13,14,15,0,0,0,0,
       #endif

        0,0,0,0,0,0,0,0,0,0,0,0,0,0,0,0,0,0,0,0,0,0,10,11,12,13,
        14,15
};
static const char m_ASCIIToChar[16] = "0123456789abcdef";
/*
********************************************************************************
*                               内部函数
********************************************************************************
*/
/*
******************************************************************************
函数名称:        Char_To_Hex
函数功能:   字符转ASCII
输入参数:        c:字符
输出参数:        none
返 回 值:   ASCII
注    意:
*******************************************************************************
*/
static INT8U Char_To_Hex(char  c)
{
        INT8U dataResult;

    /* modified by hxd on 2015.11.04 增加'A' - 'F'   */
        //if ( (c<48) || ((c > 57)&&(c < 97)) || (c > 102) ){
        if ( (c<48) || ((c > 57)&&(c < 65)) ||(c > 70 && c < 97) || (c > 102) ){
                return -1;
        }

        dataResult = m_CharToASCII[c];

        return dataResult;
}
/*
******************************************************************************
函数名称:        Hex_To_Char
函数功能:   ASCII转字符
输入参数:        h:ASCII
输出参数:        none
返 回 值:   字符
注    意:
*******************************************************************************
*/
static char Hex_To_Char(INT8U h)
{
        if(h> 15)
        {
                return 0;
        }

        return  m_ASCIIToChar[h];
}
/*
******************************************************************************
函数名称:        SERIAL_Protocol1GetHex
函数功能:   获取接收数据
输入参数:        pdata:数据缓冲
                        pbuf:数据指针
                        size:长度
输出参数:        none
返 回 值:   none
注    意:
*******************************************************************************
*/
void SERIAL_Protocol1GetHex(INT8U *pdst, INT8U *psrc, INT8U size)
{
        while (size)
        {
                *pdst = (Char_To_Hex(*psrc++) << 4);
                *pdst += Char_To_Hex(*psrc++);

              /* modified by hxd on 2015.11.18 这里只是将pdst 指针加1, 没有必要进行访存操作*/
              #if 0
                *pdst++;
              #else
                pdst++;
              #endif

                size -= 2;
        }
}
/*
******************************************************************************
函数名称:        SERIAL_Protocol1SetChar
函数功能:   设置发送数据
输入参数:        size:4bit个数
                        pbuf:数据指针
输出参数:        none
返 回 值:   none
注    意:
*******************************************************************************
*/
void SERIAL_Protocol1SetChar(INT8U *pdst, INT8U *psrc, INT8U size)
{
        while (size)
        {
                *pdst++ = Hex_To_Char((*psrc & 0xf0) >> 4);
                *pdst++ = Hex_To_Char(*psrc & 0x0f);

                psrc++;
                size--;
        }
}
/*
********************************************************************************
********************************************************************************
*                               接口函数
********************************************************************************
********************************************************************************
*/
/*
******************************************************************************
函数名称:        SERIAL_Protocol1Clear
函数功能:   数据帧解包
输入参数:        pframe_buffer:数据帧缓冲指针
输出参数:        none
返 回 值:   none
注    意:
*******************************************************************************
*/
void SERIAL_Protocol1Clear(SERIAL_FRAME_BUFFER *pframe_buffer)
{
        SERIAL_FRAME_PACKAGE *pfm_pkge;
        SERIAL_FRAME_CONTROL_BLOCK *pfm_ctr_blk;

        if (pframe_buffer == (void *)0)
        {
                return;
        }

        pfm_pkge = &pframe_buffer->FmPkge;
        pfm_ctr_blk = &pframe_buffer->FmCtrBlk;

        pfm_ctr_blk->Status = DEF_SERIAL_PROTOCOL1_RECEIVE_SRATUS_HEAD;
        pfm_ctr_blk->Count = 0;

        pfm_pkge->Length = 0;
        memset(pfm_pkge->Buffer, 0, pfm_pkge->BufLen);
}
/*
******************************************************************************
函数名称:        SERIAL_Protocol1Decode
函数功能:   数据帧解包
输入参数:        pframe_buffer:数据帧缓冲指针
                                data:数据
                                receive:接收服务函数
输出参数:        none
返 回 值:   none
注    意:
*******************************************************************************
*/
void SERIAL_Protocol1Decode(SERIAL_FRAME_BUFFER *pframe_buffer, INT8U data, void (*receive) (INT8U, INT8U, INT16U, INT8U *, INT8U *))
{
        SERIAL_FRAME_PACKAGE *pfm_pkge;
        SERIAL_FRAME_CONTROL_BLOCK *pfm_ctr_blk;
        INT8U pbuf[256];

        if (pframe_buffer == (void *)0)
        {
                return;
        }

        pfm_pkge = &pframe_buffer->FmPkge;
        pfm_ctr_blk = &pframe_buffer->FmCtrBlk;

        switch (pfm_ctr_blk->Status)
        {
                /*                解析头部        */
        case DEF_SERIAL_PROTOCOL1_RECEIVE_SRATUS_HEAD:
                if (data == DEF_SERIAL_PROTOCOL1_HEAD)
                {
                      pfm_ctr_blk->Status = DEF_SERIAL_PROTOCOL1_RECEIVE_SRATUS_LEN;
                }
                break;

                /*                解析长度        */
        case DEF_SERIAL_PROTOCOL1_RECEIVE_SRATUS_LEN:
                pfm_ctr_blk->temp[pfm_ctr_blk->Count++] = Char_To_Hex(data);
                /*                长度由两个数据分别表示:低4位和高4位        */
                if (pfm_ctr_blk->Count > 1)
                {
                        pfm_pkge->Length = pfm_ctr_blk->temp[0]<<4 | pfm_ctr_blk->temp[1];

                        /*                长度效验                */
                        if (pfm_pkge->Length > pfm_pkge->BufLen-1)
                        {
                                SERIAL_Protocol1Clear(pframe_buffer);
                        }
                        else
                        {
                                pfm_ctr_blk->Count = 0;
                                pfm_ctr_blk->Status = DEF_SERIAL_PROTOCOL1_RECEIVE_SRATUS_CMD;
                        }
                }
                break;
                /*                解析命令        */
        case DEF_SERIAL_PROTOCOL1_RECEIVE_SRATUS_CMD:
                pfm_pkge->Command = data;
                pfm_ctr_blk->Status = DEF_SERIAL_PROTOCOL1_RECEIVE_SRATUS_TYPE;
                break;

                /*                解析类型        */
        case DEF_SERIAL_PROTOCOL1_RECEIVE_SRATUS_TYPE:
                pfm_pkge->DataType = data;
                pfm_ctr_blk->Status = DEF_SERIAL_PROTOCOL1_RECEIVE_SRATUS_DATA;
                break;

                /*                解析数据        */
        case DEF_SERIAL_PROTOCOL1_RECEIVE_SRATUS_DATA:
                pfm_pkge->Buffer[pfm_ctr_blk->Count++] = data;

                /*                接收帧长度如果等于数据长度,则表示数据已满接收                */
                if (pfm_ctr_blk->Count > pfm_pkge->Length-1)
                {
                        pfm_ctr_blk->Status = DEF_SERIAL_PROTOCOL1_RECEIVE_SRATUS_CHECKSUM;
                        pfm_ctr_blk->Count = 0;

                        pfm_pkge->CheckSum = 0;
                        /*                加入数据                */
                        for (pfm_ctr_blk->temp[0] = 0; pfm_ctr_blk->temp[0] < pfm_pkge->Length; pfm_ctr_blk->temp[0]++)
                        {
                                pfm_pkge->CheckSum += pfm_pkge->Buffer[pfm_ctr_blk->temp[0]];
                        }
                        /*                加入命令和数据类型                */
                        pfm_pkge->CheckSum += (pfm_pkge->Command + pfm_pkge->DataType);
                        pfm_pkge->CheckSum = (~pfm_pkge->CheckSum) & 0x7f;
                }
                break;

                /*                数据和校验        */
        case DEF_SERIAL_PROTOCOL1_RECEIVE_SRATUS_CHECKSUM:
                pfm_ctr_blk->temp[pfm_ctr_blk->Count++] = Char_To_Hex(data);
                if (pfm_ctr_blk->Count > 1)
                {
                        /*                校验和判断                */
                        if (pfm_pkge->CheckSum != ((pfm_ctr_blk->temp[0]<<4) | (pfm_ctr_blk->temp[1])))
                        {
                                /*                校验和错误,则丢弃数据                */
                            //Debug("【App】Protocol1 与控制板的通讯,校验和错误... \r\n");
                                SERIAL_Protocol1Clear(pframe_buffer);
                        }
                        else
                        {
                                /*                通知应用层,数据包解析完毕        */
                                SERIAL_Protocol1GetHex(pbuf, pfm_pkge->Buffer, pfm_pkge->Length);
                                receive(pfm_pkge->Command, pfm_pkge->DataType, pfm_pkge->Length/2, pfm_pkge->Param, pbuf);
                                SERIAL_Protocol1Clear(pframe_buffer);
                        }
                }
                break;
        default :
                  SERIAL_Protocol1Clear(pframe_buffer);
                break;
        }
}
/*
******************************************************************************
函数名称:        SERIAL_Protocol1Encode
函数功能:   数据帧打包
输入参数:        ptsmt_buf:发送缓冲区
                        cmd:控制命令
                        type:数据类型
                        pbuf:协议帧源数据缓冲区
                        len:长度
输出参数:        none
返 回 值:   发送长度
注    意:
*******************************************************************************
*/
INT16U check_sum_temp = 0;
INT16U SERIAL_Protocol1Encode(INT8U *ptsmt_buf, INT8U cmd, INT8U type, INT8U *param,INT8U *pdata_buf, INT16U len)
{
        INT8U i;
        INT16U check_sum;
        INT8U *pf;
        INT8U pbuf[256];
        /*                输入效验                */
        if (pdata_buf == NULL || ptsmt_buf == NULL || len == 0)
        {
                return 0;
        }
        memset(pbuf, 0, 256);
        pf = ptsmt_buf;
        check_sum = 0;

                /*                数据转char,长度扩大一倍        */
        SERIAL_Protocol1SetChar(&pbuf[0], pdata_buf, len);
        len *= 2;

        /*                添加数据帧头                */
        *pf++ = DEF_SERIAL_PROTOCOL1_HEAD;

        /*                添加长度        */
        *pf++ = Hex_To_Char((len) >> 4);
        *pf++ = Hex_To_Char((len) & 0x0f);

        /*                添加cmd                */
        *pf++ = cmd;

        /*                添加type                */
        *pf++ = type;

        /*                添加数据                */
        for (i = 0; i < len; i++,pf++)
        {
                *pf = pbuf;
                check_sum += pbuf;
        }
        check_sum += cmd;   //M ->  0x4D
        check_sum += type;  //n ->  0x6E
        check_sum = (~check_sum) & 0x7f;  //1583
        check_sum_temp = check_sum;       //80
        /*                添加效验和        */  //转化为16进制数据
        *pf++ = Hex_To_Char(check_sum >> 4);
        *pf++ = Hex_To_Char(check_sum & 0x0f);
        /*                添加数据帧尾                */
        *pf++ = DEF_SERIAL_PROTOCOL1_TAIL;
        len += DEF_SERIAL_PROTOCOL1_PACK_SIZE;
        return len;
}

/****************************************************SERIAL_Protocol.h*******************************************************/
#ifndef SERIAL_PROTOCPL1_H
#define SERIAL_PROTOCPL1_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SERIAL_FrameBuffer.h"
/*
*******************************************************************************
*                               包含头文件
*******************************************************************************
*/
/*
********************************************************************************
*                               宏定义
********************************************************************************
*/
/*      头+尾+效验和+长度       */
#define  DEF_SERIAL_PROTOCOL1_PACK_SIZE                                8

/*      定义头      */
#define  DEF_SERIAL_PROTOCOL1_HEAD                                 ('<')
#define  DEF_SERIAL_PROTOCOL1_TAIL                                    ('>')

/*
********************************************************************************
*                               接口函数
********************************************************************************
*/
extern void SERIAL_Protocol1Decode(SERIAL_FRAME_BUFFER *pframe_buffer, INT8U data, void (*receive) (INT8U, INT8U, INT16U, INT8U *, INT8U *));
extern INT16U SERIAL_Protocol1Encode(INT8U *ptsmt_buf, INT8U cmd, INT8U type, INT8U *param,INT8U *pbuf, INT16U len);
extern void SERIAL_Protocol1Clear(SERIAL_FRAME_BUFFER *pframe_buffer);
extern void SERIAL_Protocol1SetChar(INT8U *pdst, INT8U *psrc, INT8U size);
extern void SERIAL_Protocol1GetHex(INT8U *pdst, INT8U *psrc, INT8U size);
#endif

就是类似这种   我只需要修改协议的实现protocol1里面的内容,而不需要修改其他

网友B:
通信协议实现的差异化还挺大的。。。

比如我们公司里有485总线防冲突的,有串口带重发的,感觉每个场景下都不太一样。不好兼容。

我看他们是分成全双工, 半双工。然后用时间来做分帧,用软件的定时器做分帧的时间基准。
然后用回调去做重发机制(因为每个判定停止重发的条件都不一样)。
按这个思路去做应该会移植性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信协议实现的差异化还挺大的。。。

比如我们公司里有485总线防冲突的,有串口带重发的,感觉每个场景 ...

这个确实,协议不一样,代码就得变动,不过我想的是那种通讯框架不变,但是通讯协议可以变动,就底层判断协议的逻辑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协议不一样,代码就得变动,不过我想的是那种通讯框架不变,但是通讯协议可以变动,就底层判断 ...

RT-LINK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协议不一样,代码就得变动,不过我想的是那种通讯框架不变,但是通讯协议可以变动,就底层判断 ...

你这个意思,应该是只通信物理层跟协议解析分开吧。
如果是接收,物理层收到数据,不进行处理,将数据包交给解析层,解析层专门负责解析。
解析完成后可以直接调用回调函数,也可以将解析出来的指令,内容等信息交给执行层,执行层专门负责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