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boot跳转问题

楼主(2023-12-02):
根据硬汉哥U盘加载方法进行bootloader跳转至APP,并使用了一劳永逸的方式,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显示从U盘加载成功
下一步进行复位
复位完成后进行跳转会弹出来
跳转完成(app程序就是个简单的点亮led灯)
完成后没有现象
单击单步调试发现程序在这四句之间进行循环

卡了好久了,有没有大佬给解答一下

楼主:
自己解决了,感谢各位大佬,还是我自己的问题,没能学到硬汉哥精髓,忘记修改APP的中断向量表地址了

网友:
U盘更新程序到你的APP后,重新做个boot程序,下载进去,下载时不要将你的APP清空了,然后看看跳转成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