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关于stm32f407串口不能输出数据?

楼主(2023-12-02):
//加入以下代码,支持printf函数,而不需要选择use MicroLIB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重定义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1->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1->DR = (u8) ch;
        return ch;
}

在程序中加入了上述代码。

使用的ucosIII的话,勾选上USE MicroLIB库,串口不能输出数据;不勾选可以正常输出。
但在freertos中,不管有没有勾选,串口都可以正常打印。

请问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还是说是因为同一个操作版本差异导致的(之后我也会试试别的ucosIII版本)。

网友A:
用的那个版本uCOS-III

另外C微库和标准库可以使用RTE切换

使用MDK RTE可以方便的随意切换微库和C标准库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6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那个版本uCOS-III

另外C微库和标准库可以使用RTE切换

uCOS-III用的v3.03.00版本,这个是不勾选就正常输出。

还有一个版本,用的v3.04.05的,这个带 lwip。这个不勾选,报2个错,L6200E:Symbol _stdin multiply defined(by stdio_streams.o and usart.o)和L6200E:Symbol _stdout multiply defined(by stdio_streams.o and usart.o),勾选了就不输出。
所以把上面代码改成下面代码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Add whatever you need here */ };
FILE __stdout;
FILE __stdin;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1->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1->DR = (u8) ch;
	return ch;
}

然后 勾选上 MicroLib,这时候输出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那个版本uCOS-III

另外C微库和标准库可以使用RTE切换

一、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USART1 */
	USART1->SR;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 等待发送完毕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ch);
}

二、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USART1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 等待发送完毕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return (ch);
}

三、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判断串口是否发送完成 */
	while((USART1->SR & 0X40) == 0);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USART1 */
    USART1->DR = (uint8_t) ch;

	return ch;
}

请问和不同的写法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
[mw_shl_code=c,tru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用我分享的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我分享的测试下。

测试的没有问题。
在不勾选微库的情况下可以正常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