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片机flash内部存储的数据被擦除了

楼主(2023-12-04):
我用的是原子的程序。在扇区10和11都存了几个字节的参数,经常会修改的是10扇区的参数,有的时候可能flash打开的时候电源不稳怎么着,就会导致扇区10中的参数全变成0xFF。但是我扇区11里的参数也没了,扇区11是没有进行操作的,这是为什么呢?我将扇区11的参数放在参数10里面也会出现被擦除的现象。

网友A:
不要排查了,简单省事些。

F1的库提供了扇区擦除函数和编程函数,你仅需使用扇区擦除API,然后调用编程API即可,编程数据的时候主要注意地址递增编程,同一个地址不支持重复写,重复写要重新擦除扇区的。

网友B:
直接用X-CUBE-EEPROM,目前没有出过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排查了,简单省事些。

F1的库提供了扇区擦除函数和编程函数,你仅需使用扇区擦除API,然后调用编程A ...

我是将数据放在结构体里,放入扇区中的固定地址,每次写之前就擦。疑惑的是,操作的地址是A扇区的,有时会把B扇区的也擦掉,放在B扇区的基本就是读的。操作A把B也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X-CUBE-EEPROM,目前没有出过异常

没有条件上EE了,只能用片内flash

网友:
flash模拟eeprom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条件上EE了,只能用片内flash

这个是STM32片内flash模拟EEPROM的代码,肯定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