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貌似ThreadX SMP和ThreadX Moduleb不能一起使用

楼主(2023-12-04):
我有个需求是在A53双核处理器上跑SMP,同时要求有一部分代码要隔离起来,不要有意无意的访问其他线程。貌似官方代码中,只有A35提供了ThreadX SMP+ThreadX Moduleb的搭配

而产品想过认证,所以又不想修改ThreadX代码。

请问大家有了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吗?

网友:
如果ThreadX有提供这两个组合的案例,说明组合使用时没问题的,估计是用于A53没有移植好。

网友A:
非smp部分的移植代码完全一样,那完全可以先试试a35的smp+module能不能在A53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smp部分的移植代码完全一样,那完全可以先试试a35的smp+module能不能在A53上用。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如果修改了微软的代码,不知道整个ThreadX要重新过SIL2认证还是我修改的代码过认证就行

网友:
threadx的module我遇到了问题,module里面tx函数除了thread_sleep可以,其他的semaphore, queue,等,如果需要宿主部分和模块内部互相调用,模块内部的这些函数,如果有等待超时,一定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