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 H7-TOOL发布2.24固件,增加CMSIS-SVD解析,RTOS Trace链表,I2C/SPI从机,CANopen解析等,脱机烧录增S32K1, 敏矽微, 新唐51等

楼主(2023-12-05):
H7-TOOL详细介绍(含操作手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34

视频介绍: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494y1j7mj

【PC软件】V2.2.4
1. 脱机烧录功能升级
  - 新增GD32C10x系列
  - 新增钜泉光电HT502x
  - 新增英飞凌TLE987x系列
  - 新增NXP S32K1xx系列
  - 新增APM32E103系列
  - 新增GD32F427RE系列
  - 修正PY32F002 flash容量
  - 修正新唐 M480系列,选项字设置读保护的BUG。
  - 修正STM32H723系列FLASH容量
  - 修正PUYA串行FLASH P25Qxxx系列解锁指令
  - 修正N76E003.lua, UID_BYTES = 0
  - 修正串行FLASH状态字已写保护后无法再次写入的问题
  - 修正PSOC4 & PSOC6 不接复位线时无法烧录问题(可选择断电复位模式)
  - 将PSOC4系列分为更小的分类,比如PSOC4(4146)、PSOC4(4147)
  - 新增敏矽微ME32G030系列
  - 新增森国科SGK32G030 系列(调试中...)
  - 新增新唐8051 MS51FB9AE
  - 扩充串行FLASH  XM25QH10B、XM25QH20B、XM25QH40B、XM25QH80B
  - 新增PY32F002B
  - 新增国芯CCM4101
  - 修正极海APM32F407写选项字校验失败问题
  - 新增灵动MM32SPINEBK, 030C,023C,080C,G5534D
  - 新增中微CMS32L051
  - 实现串行FLASH多路烧录时,可以烧录不同的序列号
  - 扩展功能:
      单击厂商/分类图标可刷新Device列表(device.csv有变化时)
          双击可打开device.csv进行编辑(需要电脑安装excel或wps)
  - 解决BUG
      STM8L手工拼接的HEX转换问题
      STM8L UID长度变量定义错误
2. I2C从机功能
3. SPI从机功能
4. CAN功能升级
  - 新增CANopen解析器
  - CAN、UART解码器,最长支持每行 2K字符串(含数据体)
  - CAN助手,CANFD数据段新增5Msps选项
  - CAN助手,UART助手,RTTViewer ,暂停刷新勾选后,鼠标暂停弹起会自动开始刷新。
5. Trace功能
  - 新增SVD寄存器监视功能
  - 升级RTOS解析文件:FreeRTOS.lua、RTX5.lua、ThreadX.lua、uCOS-II.lua、uCOS-III.lua
  - Trace界面,增加几个扩展按钮(从解析器文件中读取按键名字)
6、其他改进
- Log窗口添加水平滚动条,方便展示超长的字符串
- UART RTT 发送缓冲区由1K调整为16K
- 新增Lua API 接口函数,可控制串行FLASH底层读写
- 串口助手保存log时,同时生成不带通道数字的文件。 *.log是带数字的,*.txt不带数字
- 串口助手,MODBUS从机解决若干BUG,并调整列表显示。

【固件】V2.24
1. 串口助手,当使能显示发送数据时,接收的数据前面增加[Rx], 和[Tx]对齐数据
2. swd_init_debug函数改进,解决PSOC4烧录失败问题(V2.22引入的问题)
3. lua脚本get_rng函数新增无参数时出错处理
4. 脱机烧录优化写FLM文件到目标内存后的校验步骤
5. 支持SPI FLASH一拖4烧录不同的序列号
6. 修正DAC模拟信号发生器无法控制波形个数的问题(V2.22,V2.23存在这个问题)
7. 修改 stm32h7xx_hal_i2c.c, 增加计数器
8. 修改 FDCAN_IT_IRQ_PRIO、FDCAN_CAL_IRQ_PRIO 优先级。
9. 新增 I2CSLAVE_IRQ_PRIO、SPISLAVE_IRQ_PRIO
10、修改 bsp_spi_bus.c

PC机软件:升级PC软件到V2.2.4

1、升级新版注意事项
(1)APP和eMMC独立分别升级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600

(2)从2.20版本固件开始,更新固件排除WiFi列表更新,再也不用重新配置WiFi了,点击下面这个按钮即可:

2、CMSIS-SVD解析

操作说明可以看上位机软件带的PDF文档,也可以看论坛: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296

1、MDK, IAR等在线调试有两个重要功能,一个是断点,单步调试等玩法。还有一个就是外设寄存器状态,内存数据等实时检测。我们本次要实现的是后者,当前TOOL就可以读写外设寄存器,但是需要看IC数据手册来获取外设地址,非常不方便。针对这个问题,IC厂家都有推出CMSIS-SVD文件,这个文件包含了所有外设寄存器地址,甚至每个寄存器每个bit的含义。所以TOOL能够解析这个文件,意义重大。
2、通过LUA小程序,我们可以离线,WiFi,以太网和USB四种玩法,且支持内网和外网远程。

CMSIS-SVD文件

当前整理了一大批厂家的CMSIS-SVD文件到TOOL软件包里面,不用大家自己找了,没有整理到的,后面再逐步添加,大家也可以直接使用自己电脑上带的。大部分厂家制作的CMSIS-SVD文件都是复合规范的。

效果:

3、RTOS Trace链表

针对这个功能,前几天还专门录制了一期视频:【实战技能】 单步运行源码分析,一期视频整明白FreeRTOS内核源码框架和运行机制,RTOS Trace链表功能展示

本次更新为RTX5,ThreadX,FreeRTOS,uCOS-II和uCOS-III都增加了链表功能。

uCOS-III链接展示:

RTX5链表展示:

ThreadX链表展示:

FreeRTOS链表展示

uCOS-II链表展示

4、I2C从机模式

通过本次升级,I2C主从都已经实现。操作说明可以看上位机软件带的PDF文档,也可以看论坛: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106

(1)从机是采用硬件I2C实现,开启了Fast-mode Plus,最高支持1MHz,从机的I2C速度是由主机决定的,使用时,不需要大家配置。
(2)IO电平范围支持1.2V-5.0V。
(3)支持波形展示。

5、SPI从机模式

通过本次升级,SPI主从都已经实现。操作说明可以看上位机软件带的PDF文档,也可以看论坛: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108

1、从机采用硬件SPI实现,主机对其写操作可以支持50MHz(50MHz-60MHz),主机对其读操作可以支持12.5MHz(12.5-20MHz),支持从机的SPI速度是由主机决定的,使用时不需要大家配置。
2、IO电平范围支持1.2V-5.0V。
3、支持波形展示。

6、CAN助手

(1)增加数据阶段5Mbps

(2)增加CANopen解析器

针对这个功能专门录制过两期视频教程:
CANopen协议栈专题,实战方式系统了解NMT,PDO,SDO,时间戳,同步报文,紧急报文等
CANopen协议栈专题,CANopen主从机组网实战,CAN词典工具使用方法以及吃透PDO玩法

操作说明可以看上位机软件带的PDF文档,也可以看论坛: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863

1、支持CiA301得NMT,PDO,SDO,时间戳,紧急报文和同步报文的解析。
2、支持分窗口展示NMT,PDO,SDO等信息。
3、支持USB,以太网和WiFi方式,支持局域网和外网,大批量实时数据分析请用USB接口方式。
4、支持实时数据记录,以CSV格式存储。

NMT测试,点击这几个选项可以修改工作状态

SDO读写测试

修改心跳时间为100ms:

修改心跳时间为500ms:

读测试:

PDO测试

RPDO测试:

TPDO测试:
开启周期性更新

时间戳测试

开启和关闭时间戳

紧急报文

通信出错会反馈

7、串口助手,Modbus从机更新

1、解决了大家反馈的bug,比较之前更好用
2、UART RTT 发送缓冲区由1K调整为16K
3、串口助手保存log时,同时生成不带通道数字的文件。 *.log是带数字的,*.txt不带数字
4、当使能显示发送数据时,接收的数据前面增加[Rx], 和[Tx]对齐数据

8、LUA小程序

新增Lua API 接口函数,可控制串行FLASH底层读写

[Lua]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读 UID
print_hex(pg_iap("SPI_FLASH", "send_and_recive", "\x4B\x00\x00\x00\x00", 8))

--读CHIP ID
print_hex(pg_iap("SPI_FLASH", "send_and_recive", "\x9F", 3))

--全局解除保护
pg_iap("SPI_FLASH", "send", "\x98")

9、1拖4/1拖16脱机烧录

脱机烧录更新的内容最多,首先感谢大家反馈的问题,基本都得到了修正,另外增加了一批新的脱机烧录芯片支持。

当前最终的脱离烧录支持情况如下:

网友A:
辛苦,坐等发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辛苦,坐等发布

+1

网友:
辛苦,坐等发布
+2

楼主:
发布新版。

网友:
老师辛苦了,大更新啊!

网友:
马上升级新版看看

网友:
H7-TOOL值得入手了

网友:
已经工具到新版固件。

网友:
用了几天新版固件,好不错,用到的功能都正常。

网友B:
SVD解析可以暂时屏蔽蜂鸣器吗,定时刷新蜂鸣器一直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SVD解析可以暂时屏蔽蜂鸣器吗,定时刷新蜂鸣器一直响。

删掉这个

网友B:
以及有时候文本显示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及有时候文本显示不全

这个时候可以考虑调节下SWD延迟,估计是读取的有问题导致刷新不正常。

网友C:
期待DAP和TTL能一起使用的版本,这样就能彻底甩开jlin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DAP和TTL能一起使用的版本,这样就能彻底甩开jlink了

现在有三个解决方案。

1、Embedded Studio
H7-TOOL高速DAPLINK配套Embedded Studio做在线调试和RTT同时使用贼方便(2022-03-27)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624

2、MDK:
分享个RTT和Event Recorder二合一工程,实现H7-TOOL离线使用RTT,在线仿真调试使用Event Recorder方案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224

3、其它IDE,我们将退出自己的调试解决方案,第一步已经完成发布,开始准备第2步GBD断点调试功能。

H7-TOOL的CMSIS-SVD文件解析操作说明V1.0,直接读取各个IC厂家提供的SVD文件,像MDK,IAR在线调试实时检测外设(2023-12-04)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296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三个解决方案。

1、Embedded Studio

能不能像jlink一样,在MDK里同时使用在线调试和RTT输出,现在不支持是因为厂家限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像jlink一样,在MDK里同时使用在线调试和RTT输出,现在不支持是因为厂家限制吗?

我们当前实现的机制和JLINK不同,这个是我们自己实现的,没法在MDK下和DAPLINK融合,在MDK的框架下太受限制,没法自由发挥,必须在他的框架下实现,所以我要自己搞个简易的调试功能,方便一起使用。

后面我们自己搞得这个方案可以一起使用,不依赖第3方,下一步将添加GDB调试功能。同时支持USB, WiFi,以太网,局域网和外网,这样就全部打通了。

H7-TOOL的CMSIS-SVD文件解析操作说明V1.0,直接读取各个IC厂家提供的SVD文件,像MDK,IAR在线调试实时检测外设(2023-12-04)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296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当前实现的机制和JLINK不同,这个是我们自己实现的,没法在MDK下和DAPLINK融合,在MDK的框架下太受限 ...

那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