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2040的tiny_usb的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23-12-05):
usb1.0的全速数据传输是可靠的吗?一点数据都不会丢可能吗?tinyusb的驱动代码

网友A:
没问题,一般应用可以做到不丢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一般应用可以做到不丢包的。

嗯嗯,找到问题了。又测试了几次,换了个电脑;我的笔记本电脑有问题,换了性能好一点的就不会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找到问题了。又测试了几次,换了个电脑;我的笔记本电脑有问题,换了性能好一点的就不会丢

好的,谢谢告知最终问题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