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2023-12-05):
就是同样一个数据处理对速度有要求用上位机还是用下位机处理就是下位机接收到数据处理传输到上位机上还是直接把数据都传输到上位机上由上位置处理

网友:
运算量大不大,如果运算量大,电脑处理,如果小可以芯片处理。

楼主:
那还是电脑的速度快了  其实也没什么数据就是示波器的波形数  判断触发点那一个循环数据处理

网友:
你还要考虑通信的速率要求把。

楼主:
usb3300就这了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