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rlen求字符数组长度

楼主(2023-12-05):
定义了一个常量字符数组char str[] = "2.2";
typedef struct
{
    char *pname;
}NP_test;

定义了一个数组  NP_test  szName[] ={
str,
};

为什么strlen(szName[0].pname)算出的长度是随机值呢?

网友A:
我尝试让AI回答了下你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随机啊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windows.h>

const char str[] = "2.2";
const char str2[] = "12345";
const char str3[] = "123456789";

typedef struct
{
    const char *pname;
} NP_test;

NP_test  szName[] = {
	str, str2, str3
};

int main(void)
{
	int i;
	for(i=0; i<3; i++)
	{
		printf("&szName[%d]: 0x%08X\r\n", i, &szName[i]);
	}
	for(i=0; i<3; i++)
	{
		printf("szName[%d].pname: 0x%08X\r\n", i, szName[i].pname);
	}
	for(i=0; i<3; i++)
	{
		printf("strlen(szName[%d].pname) = %d\r\n", i, strlen(szName[i].pname));
	}
	system("pause");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尝试让AI回答了下你这个问题

看起来AI这个回答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AI这个回答很给力

看起来很给力但不一定对,AI大概忘记"XXX"定义的字符串本身结尾就带有0了,不存在向后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尝试让AI回答了下你这个问题

硬汉哥  全局变量的地址不是随机的叭  常量区的地址是固定的  字符串末尾自动+\0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