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中断里用ThreadX的事件咋不及时呢

楼主(2023-12-05):
之前一直用freertos,这个的事件是中断里通知了然后会有返回值判断是不是要进行任务调度一次。threadx好像没有这个??

网友:
首先所有的RTOS都支持中断级任务切换(退出中断时最高优先级判断),任务级任务切换。

然后FreeRTOS的玩法,实际上中断里面的处理比较臃肿,调用了释放事件消息后,还需要用户再单独调用API判断,而ThreadX仅需要调用释放事件API即可,这个API里面已经封装了相关实现,对于初学者比较友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