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H7使用BDMA+LPUART1接收的问题

楼主(2023-12-06):
程序描述:  串口接收buff 使用的是  0x38000040地址 做了32位对齐处理, 开了Cache , 并且在解析数据前使用   SCB_CleanDCache_by_Addr((uint32_t *)rx_buff, rx_len);    目前在没开优化等级或者优化等级1的情况下是很正常的,

问题:   优化等级3就会出现接收数据校验错误,调试看了  收到的数据有些不对.  然后再开优化等级3的时候,我设置了MPU    把 0x38000000 地址都禁用高速缓存后 程序又很正常了.

想请教硬汉哥  这是什么问题  往哪方面去下手解决

网友:
DMA接收的话,要调用无效化API, 简单省事些,直接调用这个: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

网友:
mpu设置这部分为device类型

楼主:
上面粘贴错了 是用的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
刚刚试了下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 这个现在一次都校验不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粘贴错了 是用的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
刚刚试了下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 这个现在一次都 ...

1、配置0x38000000地址RAM为最低性能看看正常不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322

2、优化问题,可以这个帖子思路锁定下

关键时候,又拿出了我的独门绝技,MDK不同优化等级导致异常的解决思路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79

楼主:
配置0x38000000地址RAM为最低性能是正常的

楼主:
找到问题了  之前把这行代码给屏蔽了  打开就没问题了
SCB->CACR |= 1<<2;
强制D-cache透写会影响性能吗 硬汉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  之前把这行代码给屏蔽了  打开就没问题了
SCB->CACR |= 1

这个代码SCB->CACR |= 1<<2;  删掉,不要这么操作。

建议全程MPU管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码SCB->CACR |= 1

一直强调MPU,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强调MPU,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啊?

因为MPU配置是这类问题的核心,这个概念必须根深蒂固的植入脑子里面,只要出数据问题,首先想到就应该是MPU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码SCB->CACR |= 1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