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Trace] MDK5.39解决了MDK5.38和5.38a编译工程解析elf文件的bug问题, 使用RTOS Trace功能,不要使用5.38这个bug版本

楼主(2023-12-06):
之前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现象很诡异,5.38之前的5.X版本编译的工程解析都没有问题,到了5.38就不行了,解析一会就断开了,导致检索到很多-1

这几天刚发布的MDK5.39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打算使用MDK5.38,建议卸载干净,安装MDK5.39即可,并将TOOL软件包的app.init文件路径正确设置到539即可

设置方法,在此贴的“错位提示4” 里面有说明。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141

楼主:
MDK5.39下载地址,现在只能到官方地址下载了(不让往论坛上传了). 可以使用迅雷之类的下载,有P2P加速,速度还快点。
https://armkeil.blob.core.windows.net/eval/MDK539.EXE

网友A:
引用 楼主:
MDK5.39下载地址,现在只能到官方地址下载了(不让往论坛上传了). 可以使用迅雷之类的下载,有P2P加速,速 ...

老师, 5.39 可以用之前的注册机 来破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MDK5.39下载地址,现在只能到官方地址下载了(不让往论坛上传了). 可以使用迅雷之类的下载,有P2P加速,速 ...

老师, 那是不是要把 5.38 卸载掉, 那么 之前按照的支持包都要重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 5.39 可以用之前的注册机 来破解吗?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 那是不是要把 5.38 卸载掉, 那么 之前按照的支持包都要重新安装?

如果你之前是独立文件夹安装的,可以关联,不用重新安装。

网友:
我按照老师的方法 更新了5.39 , 确实解决了 elf解析异常的问题

网友:
trace遇到一个问题。解析elf提示下列内容,咋整啊。2.24的固件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应用程序异常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098C86F in module 'h7toolPC.exe'. Read of address 00000000

网友B:
trace解析elf提示如下内容,最新的2.24版本,咋办呢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应用程序异常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098C86F in module 'h7toolPC.exe'. Read of address 0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ce解析elf提示如下内容,最新的2.24版本,咋办呢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使用最新版上位机2.24.

此贴错误4说明,手动指定路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141

网友C:
5.39动不动就自己全编译了,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5.39动不动就自己全编译了,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与你的工程代码有关。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无论是MDK5的AC5还是AC6,有个略坑的问题,稍微改动个小地方就喜欢全编译工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178&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