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一个SPI如何实现同步控制多片ADC7606采样

楼主(2023-12-07):
一个SPI如何实现同步控制多片ADC7606采样

网友A:
可以控制同时转换,然后依次读取。

楼主:
如果频繁读取,对整个系统资源是不是比较大【比较占用CPU】,主要应用于电力系统多个ADC采样,但硬件SPI只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控制同时转换,然后依次读取。

如果定时时间到去控制转换,但读取耗占的CPU资源是不是比较多。主要应用于是电力系统采样,32通道模拟量采集,频率是50Hz,一个周期采样256个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定时时间到去控制转换,但读取耗占的CPU资源是不是比较多。主要应用于是电力系统采样,32通道模拟量 ...

这个速度完全处理的过来。

网友:
请问这样可以实现DMA操作吗,这么频繁地中断50*256Hz的中断,还能时间处理录波数据吗?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直接用FMC并行读取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