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9+SDRAM+LTDC 的IMPRECISERR硬件异常

楼主(2023-12-07):
同样硬件和软件,个别出现IMPRECISERR硬件异常,在LTDC_IRQHandler里引发:

void LTDC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Addr;
        uint32_t layer;

        LTDC->ICR = (U32)LTDC_IER_LIE;
        for (layer = 0; layer < GUI_NUM_LAYERS; layer++)
        {
                if (layer_prop[layer].pending_buffer >= 0)
                {
                        Addr = layer_prop[layer].address + layer_prop[layer].xSize * layer_prop[layer].ySize * layer_prop[layer].pending_buffer * layer_prop[layer].BytesPerPixel;

                        ////HAL_LTDC_SetAddress(&hltdc, Addr, layer);
                        ////__HAL_LTDC_RELOAD_CONFIG(&hltdc);
                        __HAL_LTDC_LAYER(&hltdc, layer)->CFBAR = Addr;
                        __HAL_LTDC_RELOAD_IMMEDIATE_CONFIG(&hltdc);
                        GUI_MULTIBUF_ConfirmEx(layer, layer_prop[layer].pending_buffer);
                        layer_prop[layer].pending_buffer = -1;
                }
        }
        ////HAL_LTDC_ProgramLineEvent(&hltdc, 0);
}

请问硬汉,这种是否SDRAM硬件问题?

楼主:
运行时表现上电正常,但一段时间后屏幕刷新卡顿,最终看门狗复位

楼主:
芯片为W9825G6KH-6

网友:
这个是emWin的多缓冲处理,是不是三缓存的空间大小没有开够,或者SDRAM批量数据测试有异常

楼主:
一般来说,同一批硬件出现这个问题的极少。SDRAM批量数据测试有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同一批硬件出现这个问题的极少。SDRAM批量数据测试有什么办法?

批量测试这个即可

*********************************************************************************************************
*	函 数 名: bsp_TestExtSDRAM
*	功能说明: 扫描测试外部SDRAM的全部单元。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0 表示测试通过; 大于0表示错误单元的个数。
*********************************************************************************************************
*/
uint32_t bsp_TestExtSDRAM1(void)
{
	uint32_t i;
	uint32_t *pSRAM;
	uint8_t *pBytes;
	uint32_t err;
	const uint8_t ByteBuf[4] = {0x55, 0xA5, 0x5A, 0xAA};

	/* 写SRAM */
	pSRAM = (uint32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0; i < EXT_SDRAM_SIZE / 4; i++)
	{
		*pSRAM++ = i;
	}

	/* 读SRAM */
	err = 0;
	pSRAM = (uint32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0; i < EXT_SDRAM_SIZE / 4; i++)
	{
		if (*pSRAM++ != i)
		{
			err++;
		}
	}

	if (err >  0)
	{
		return  (4 * err);
	}

	/* 对SRAM 的数据求反并写入 */
	pSRAM = (uint32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0; i < EXT_SDRAM_SIZE / 4; i++)
	{
		*pSRAM = ~*pSRAM;
		pSRAM++;
	}

	/* 再次比较SDRAM的数据 */
	err = 0;
	pSRAM = (uint32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0; i < EXT_SDRAM_SIZE / 4; i++)
	{
		if (*pSRAM++ != (~i))
		{
			err++;
		}
	}

	if (err >  0)
	{
		return (4 * err);
	}

	/* 测试按字节方式访问, 目的是验证 FSMC_NBL0 、 FSMC_NBL1 口线 */
	pBytes = (uint8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0; i < sizeof(ByteBuf); i++)
	{
		*pBytes++ = ByteBuf[i];
	}

	/* 比较SDRAM的数据 */
	err = 0;
	pBytes = (uint8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0; i < sizeof(ByteBuf); i++)
	{
		if (*pBytes++ != ByteBuf[i])
		{
			err++;
		}
	}
	if (err >  0)
	{
		return err;
	}
	return 0;
}

楼主:
出现问题的硬件测试了SDRAM,16MB测试没有错误返回。单图层,emWin缓存设置为8*1024*1024,问题依然,设置为4*1024*1024目前还没出问题,还是没找到原因。

楼主:
出现HardFault后的截图

这是出现HardFault后的截图,能看出具体是什么问题吗?

这是出现HardFault后的截图,能看出具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现HardFault后的截图

faults report窗口截图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ults report窗口截图看下。

这个问题不是一定出现,昨天连着仿真器到现在也没有出现。继续观察。

楼主:
又出现了,请教一下,这个bsp_delayus函数,在多任务系统里,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出现了,请教一下,这个bsp_delayus函数,在多任务系统里,会不会有问题?

没问题,你的这个是非精确异常,无法锁定具体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你的这个是非精确异常,无法锁定具体位置。

这种不精确的总线访问错误,一般查找的方向是什么?堆栈溢出?

楼主(2024-01-12):
各种测试后,想起来屏换了供应商,按新的时序重新配置,目前来看竟然好了。时序影响有这么大吗?而且,原先的时序配置也在新屏的时序有效范围里,怎么就有问题呢?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LTDC的线中断优先级怎么设置合适,最高还是最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种测试后,想起来屏换了供应商,按新的时序重新配置,目前来看竟然好了。时序影响有这么大吗?而且,原先 ...

会有这个问题,SDRAM的时序配置错误也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LTDC的线中断优先级怎么设置合适,最高还是最低?

这个各种优先级都行,基本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