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从SD卡加载GUIX Studio生产bin文件和SPI Flash有啥区别

楼主(2023-12-07):
测试将guix studio 生产的bin文件放到SD卡中,然后通过Filex文件系统加载Bin文件到SDRAM中,无法显示,已经确定读取SD卡数据正常

求大佬解答

楼主:
第一次发帖,图片没传上

网友A:
没区别,内部Flash也C数组方式记录下,与从SD卡读取出来的比较下。

楼主:
比较过了,没问题的,我发现与C语言的相比,bin文件解码出来的theme_table和C语言的区别很大

楼主:
用bin文件的这个地方还会直接进入错误,如果用法没问题只能是生成的bin文件存在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bin文件的这个地方还会直接进入错误,如果用法没问题只能是生成的bin文件存在问题了

这样的话,还有一个地方可能有问题,使用和我们这个例子一样的GUIX版本和GUIX Studio,可以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bin文件的这个地方还会直接进入错误,如果用法没问题只能是生成的bin文件存在问题了

试试这个方法是否有用,

这个方法是我目前在使用的,驱动是木有问题的, bin 文件是存放在 外部 spi falsh 里面的, 每次开机后读取 spi flash 里面的 bin 文件加载到 sdram 运行
目前运行稳定,速度超快

gx_app_sys_function.h (190 Bytes, 下载次数: 1)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配置 */
        guix_setup(0);

        /* 创建窗口 */

        gx_studio_named_widget_create("window_main",  (GX_WIDGET *)root, (GX_WIDGET **)&pScreenMain);

        /* 显示根窗口 */
        gx_widget_show(root);

        /* 启动GUIX */
        gx_system_start();

}

楼主:
发现应该不是数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方法是否有用,

这个方法是我目前在使用的,驱动是木有问题的, bin 文件是存放在 外 ...

我应该也是加载成功了的,问题是数据在SDRAM里面,就会运行出错,如果我直接把哪个文件下载到内部flash,就可以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应该也是加载成功了的,问题是数据在SDRAM里面,就会运行出错,如果我直接把哪个文件下载到内部flash, ...

sdram 做好 mpu 保护 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区别,内部Flash也C数组方式记录下,与从SD卡读取出来的比较下。

找到根本问题了,是display -> gx_display_color_table[color_id]没有四字节对齐的原因,但是存储在flash中,不4字节对齐是可以访问的,在SDRAM中,不四字节对齐访问程序就会崩溃,我用的是16位SD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ram 做好 mpu 保护 喔

是display -> gx_display_color_table[color_id]没有四字节对齐,SDRAM不能访问的原因,但是为啥flash也没有四字节对齐缺可以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ram 做好 mpu 保护 喔

把SDRAM cache打开就可以了,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还有一个地方可能有问题,使用和我们这个例子一样的GUIX版本和GUIX Studio,可以看看是否正常

没有打开SDRAM cache导致的,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打开SDRAM cache导致的,谢谢大佬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display -> gx_display_color_table没有四字节对齐,SDRAM不能访问的原因,但是为啥flash也没有四字节 ...

楼主你好,我也是16位的SDRAM,型号是W9864G6KH。如果需要四字节对齐访问SDRAM的话需要怎么做?是在访问的地址前缀加上 __align(4) 么?我的芯片是F429ZI,也是遇到数据加载到SDRAM然后用流位图函数刷图片刷不出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也是16位的SDRAM,型号是W9864G6KH。如果需要四字节对齐访问SDRAM的话需要怎么做?是在访问 ...

这个地方的地址Guix源代码解码出来就是没有对齐的,感觉是Guix源码问题,如果不能访问可能得看看去改改解码哪里。让结构体字节对齐。我当时没有打开SDRAM的Cache,在访问没有对齐地址的时候进入了Default_Handler(我没有写MemManage_Handler这些中断),F4应该是可以直接访问没有对齐地址的吧,对这个的理解,我也是参考硬汉哥的贴子:【烧脑技术贴】无法回避的字节对齐问题,从八个方向深入探讨(变量对齐,栈对齐,DMA对齐,结构体成对齐,Cache, RTOS双堆栈等) - STM32H7 - 硬汉嵌入式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armbb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