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升级版本后pack安装不了

楼主(2023-12-07):
大家好,MDK版本之前5.36,STM32U5的pack安装不正常,查资料说是版本低了
就新安装了mdk5.39,换了个新的目录,

以前的目录是D:\Program Files\Keil_v5\
现在的目录是D:\Program Files\Keil_v539\
结果重启后,安装以前的pack包,都有这个提示,请问怎么处理?

网友A:
在pack包上点鼠标右键,选择打开方式,选择Keil安装目录中UV4文件夹里的PackUnzip.exe,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ack包上点鼠标右键,选择打开方式,选择Keil安装目录中UV4文件夹里的PackUnzip.exe,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可以了,感谢,

网友B:
新版本,颜值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版本,颜值怎么样?

就启动界面彼变了,其它是一样。

网友:
有两种解决办法:

1、能解决,但不彻底
把pack复制到桌面,然后运行就可以正常安装;

2、彻底解决
参考2楼说的办法,手动修改pack的打开方式,以后安装pack包就和之前的版本一样,直接运行。
安装5.39后pack包默认打开方式:
手动修改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版本,颜值怎么样?

还是那样,使用GBK编码,编辑器字体特别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那样,使用GBK编码,编辑器字体特别难看

在设置页面去掉等宽显示,然后能选择的字体多了很多,测试发现只用少部分字体显示还算好看一些。比如这个Source_Code_Pro和雅黑 的混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