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求助各位大佬关于RTOS的delay函数

楼主(2023-12-08):
#define configCPU_CLOCK_HZ                       ( 16000000 )
#define configTICK_RATE_HZ                       ((TickType_t)2000)
我的系统滴答定时器频率是16MHZ 但是我configTICK_RATE_HZ                       设置为2000的时候它才是1ms切换  设置为1000的时候是2ms
而且我发现我configTICK_RATE_HZ       在设置为1000的时候vTaskDelay(1000); 是delay 2s
                   configTICK_RATE_HZ       在设置为2000的时候 vTaskDelay(1000); 是delay 1s
为什么跟教程里面的不一样呀 我是用stm32cubemx生成的rtos

网友A:
不好意思,昨天忘了回复了。

port.c文件里面滴答定时器中断里面加个LED翻转,看下实际速度是多少。

另外就是特别注意你的HSE_VALUE大小一定要和你板子的实际晶振大小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昨天忘了回复了。

port.c文件里面滴答定时器中断里面加个LED翻转,看下实际速度是多少。

我拿逻辑分析仪测了

#define configCPU_CLOCK_HZ                       ( SystemCoreClock)
#define configTICK_RATE_HZ                       ((TickType_t)1000)
默认配置是这样的 我用的是time1r和系统滴答定时器都试了都一样  而且我打断点看了 SystemCoreClock就是16000000 而且我配置的也是16000000  如图逻辑分析仪进入滴答定时器的GPIO反转频率也是2ms

硬汉哥我想不通呀 configTICK_RATE_HZ      必须搞成2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拿逻辑分析仪测了

#define configCPU_CLOCK_HZ                       ( SystemCoreClock)

你板子的实际晶振大小多少,建议你实际测试下,这个一定要和程序的HSE_VALUE大小一致,这个地方高对了,基本都不会错。

可肯定你的程序一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板子的实际晶振大小多少,建议你实际测试下,这个一定要和程序的HSE_VALUE大小一致,这个地方高对了, ...

可是我用的是系统内部时钟呀 没有使用外接 使用的是HSI RC 8MHZ的 然后pLLCLK给系统时钟和定时器 stm32cubemx 显示的都是16mzh 硬汉哥能看到我前面发的那几张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用的是系统内部时钟呀 没有使用外接 使用的是HSI RC 8MHZ的 然后pLLCLK给系统时钟和定时器 stm32cu ...

ST的那款芯片,有时间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的那款芯片,有时间我试试。

硬汉哥 型号是103 c8t6 文件我已上传      (GPIOC,LL_GPIO_PIN_13) 该引脚是滴答定时器中断的反转的引脚,逻辑分析发现它的周期是4ms(高电平持续2ms 低电平持续2ms) 明明#define configTICK_RATE_HZ                       ((TickType_t)1000)

硬汉哥 麻烦了(小弟愚钝 不晓得是我理解的问题还是代码配置哪里有问题,已经折磨我好几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 型号是103 c8t6 文件我已上传      (GPIOC,LL_GPIO_PIN_13) 该引脚是滴答定时器中断的反转的引脚 ...

这个芯片完全没问题,F1不是随意移植。重新生成个工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