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求助帖】stm32h750VB 片内Flash是合封的吗?

楼主(2023-12-08):
最近做的产品需要防止代码泄密,看了参考手册发现可以配置RDP来对Flash进行读保护。
我之前了解到有些国产的MCU的片内Flash是合封的,这样就是只要对芯片进行开盖,就能直接绕过芯片的Flash控制器直接读取到片内Flash代码。

想问问ST的芯片Flash是不是采用的这种方式?

网友:
你说的合封不会说的是SIP封装吧,不是,H7的内部Flash是64bit总线的。

网友A:
STM flash都是零延迟的应该不是外挂的吧。另外都开盖了,他们把熔丝位改了不香么。飞什么线。要用专门抗开盖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 flash都是零延迟的应该不是外挂的吧。另外都开盖了,他们把熔丝位改了不香么。飞什么线。要用专门抗开 ...

零延迟指的应该是部分代码放到16KB的L1Cache,flash还是需要一定周期的

网友:
ST的不是合封的

网友:
其实就算不是合封的也没用,这个从某宝的st芯片解密价格就能看出来
只要代码本体不加密,照样能拿到代码,先拿到uid,然后开盖拿到固件,对固件反汇编,找到检测uid的部分直接替换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