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threadx上面驱动w5500

楼主(2023-12-08):
我裸机上面跑通了,但是移到threadx上面就不行,有没有大佬给个例程看看

网友:
可以试试ThreadX工程里面进入main函数后,先不要做ThreadX的相关初始化工程,直接测试你的W5500是否正常,正常后仅创建1个用户任务试试。

楼主:
我是在虚拟机上移植的threadx,然后用cmake在跑,w5500是正常的

楼主:
spi总线没有通

网友:
提供不了例程,但是绝对能跑,用在很多个产品上了。从SPI开始查吧,拉完复位脚多等会试试。可以把你的源码发一发看一看,或者在H7群里问一问,那里活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