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子界面相对父界面缩进20个像素点

楼主(2023-12-09):
新建一个子界面,相对父界面缩进20个像素点,请问是不是有什么默认配置导致的

网友A:
用GUI Bulider布局个界面测试下看看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UI Bulider布局个界面测试下看看正常不。

使用了NXP guider 1.6 布局了,然后设置两个界面之间父子关系,子界面也会自动缩进

网友:
修改 theme 里的默认配置 或者 调整控件局部属性  (lv_obj_set_style_local....